600n十字盘与主轴固定环干涉问题!

楼主(2010-05-05):
剁机装好,舵盘垂直,连杆按照说明书调的,发现十字盘有点低.......与主轴固定环干涉啊,,,,,,,如果提高十字盘呢,如果调长十字盘上面连接副翼的2个连杆的话,那升降剁机的连杆是不能动的啊,那个是新版的那个东西........怎么办?另外大家飞的时候,swash里面的副翼升级和螺距的树值都是多少啊,默认都是60%........谢谢了

网友:
调swash形成

楼主:
调了啊,60已经很低了吧,再调低的话螺剧都不够了..........

网友:
调a和e的形成。。。谁让你调p的了。。。

楼主:
哥哥,能不能吧十字盘给我弄高点,a和e不是调副翼和升降的幅度的吗

网友A:
LZ舵机在中立点的是时候,油门曲线在默认状态50%的时候,你的螺距是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舵机在中立点的是时候,油门曲线在默认状态50%的时候,你的螺距是多少度?

网友:
如果PIT是60的话 总螺距会在13.5度以上,可以适当的降低PIT的SWASH MIX值,总螺距控制在13度以下

网友B:
十字盘跟sf臂相连的那个连杆缩短,摇臂跟十字盘的连杆加长,然后重新设置一下螺距。
450我就是这么干的,没太按照说明书的长度去调,供lz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跟sf臂相连的那个连杆缩短,摇臂跟十字盘的连杆加长,然后重新设置一下螺距。
450我就是这么干的,没太按照说明书的长度去调,供lz参考吧。

600和450的不太一样..........有个地方调不了,不是连杆....

网友:
请LS的能详细说说嘛?

楼主:
具体情况说明!

情况:十字盘在剁机中立点已经调节完毕,十字盘也调平了....现在的情况,600n新版与老款的不一样,因为升级了这个东西(图一),老600都是拉杆,所以把十字盘拉杆调长就可以升高十字盘了,现在的情况是这个东西没法调长,所以,请教高手!怎么升高十字盘,保证十字盘是平的.........

图一

图一

网友:
这个A臂调的不正确吧,我的老NP换了也可以上下14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