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间越来越长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是用ESKY0851充电器,以前一直还好,充6小时左右,现在不能满足了,要充8小时,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呀?

网友A:
是的。内阻太大,恒流阶段时间越来越长。

网友B:
我正好相反 充电时间比以前短了点

1500的电池以前充4小时半,现在只要3个半好了。
我最近比较注意降落后的电压。少飞半分钟就是了。
基本飞完3.7V以上了略微比以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0的电池以前充4小时半,现在只要3个半好了。
我最近比较注意降落后的电压。少飞半分钟就是了。
基本飞完3.7V以上了略微比以前高了

是不是容量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内阻太大,恒流阶段时间越来越长。

猜是兄台的笔误:恒压阶段时间变长。

网友:
平衡性下降了,用非独立充平衡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