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直流电焊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要制作直流电焊机,就是直接用短路的大电流进行焊接,打算使用初中实验室的学生直流电源做电源,但是学生电源里面有一个过载保护电路,一旦短路就会跳闸,所以我想问下,这个过载保护电路可以拆掉吗,拆掉会不会影响安全,应该怎样拆

网友:
如果初中的实验电源在电压50V时电流可以达到100A以上的话应该可行。但以我的见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实验电源,但这样的逆变焊机倒是不少。

网友:
楼主还是买吧,

楼主:
请问啥叫逆变焊机,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啥叫逆变焊机,可以自己做吗
哈哈!什么都想自己做!钢铁也可自己炼

楼主:
讲错了,我说的是直流点焊机,这个用初中电源可以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啥叫逆变焊机,可以自己做吗

可以,但需要漫长和痛苦的学习及实践过程以及足够买很多焊机的大量的人民的币。所以严重不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错了,我说的是直流点焊机,这个用初中电源可以做的吧

点焊?交流比直流简单。但要看变压器的铁芯截面及窗口情况,三言两语说不清楚,LZ去Google吧。

网友:
无意中发现,LZ的帖子我回了很多,也比较详尽,现在看来都是我自作多情。严重怀疑LZ的所谓问题是不是拿大家消遣。
发言完毕!

网友:
想做感应加热,化铜做CPU水冷头

我只知道基本原理,手里有些材料,请DX给个电路图和元件的详细参数

网友:
500w以上学生电源,自己用12平方毫米的扁铜绕6-7圈,,测一下交流电压有4-5V,,就可以交流点焊了,,实测,,焊2*1.5以上的钢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