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很近了,探讨下关于载机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潜了很长时间的水,现在觉得FPV真的很近了,图传不用说,便宜的OSD系统也百花齐放,价格也亲民起来。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的飞机才是理想的呢?
天行者!可能很多模友会这样建议,可遗憾的是在若干枪手的炒作下,价格走得有些远了。之前有模友抱怨520的价格太贵了,这下好,激怒了欧派克式集团的利益,淘宝上的价格统一上调到了550以上。
火焰、乌鸦,价格不错,但因为没有副翼对我来说真的很不习惯,同时也无法支持平衡系统,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而其他一抓一大把价格也还凑合的滑翔机因为没有足够的仓身的缘故也只好不考虑了。
在淘宝上苦苦寻找后,我找到一种象真EPO 一米四的塞斯纳。玩机的都知道塞斯纳的稳定性,而且其仓身相信也足够装下相关的设备。只是前拉方式的桨对画面可能会有影响又有些遗憾,还有就是关于这种机机的贴子太少,无法确定其载重量,请大家探讨下。
最后再抱着奢望的态度期待天行者能降到一个合理的价位,我一定首选择天行者。

网友:
火焰改副翼  也不错 厂家批发的  我目前用的这个
天行者  就吹吧

楼主:
请问楼上怎样改的,能发个图吗?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做呢?做一个才几个钱 ,又不难

楼主:
呵呵,没材料没技术啊!KT机倒切了几架,但那个强度可真叫一个强啊!FPV的电子设备贵了去了,不敢对载机掉以轻心。

网友A:
为何一定要改副翼,用副翼通道控制尾舵操作方式没有分别FPV又不需要在大风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一定要改副翼,用副翼通道控制尾舵操作方式没有分别FPV又不需要在大风天飞~

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这常年有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怎样改的,能发个图吗?

其实改动后效果不大  不建议改
火焰和翼龙一样都是高翼台的机子  没必要啊
如果要改  就切出副翼   并且取消上反角

网友:
大风天的话  还是要副翼  不然高上反角的机子会横飘啊

网友B:
看样子,还是建议楼主多飞一段时间固定翼再上FPV吧。
我自己做的载机,几块泡沫切的,就一个方向舵,一个升降舵。几级风不知道,反正飞机迎风的时候,被吹得可以半油门在空中悬停,不要副翼照样随便飞。
再说,500多的载机,够我做多少飞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多的载机,够我做多少飞机了啊 ...
顶这句。

我觉得天行者高过200的话我是不会出手的

网友:
翼龙原厂的四通也挺好啊,不过就是主翼是双突的。速度快了点,再重也就差了点,我们这里都是用三通改付翼,上反角减小一半。

网友:
飞机高过150我不出手

网友:
200这样差不多 毕竟人家还有2跟碳杆

网友:
我用火鸟1000加2个副翼 把v 尾改也改了 载重量很大

网友:
冠丽的双发 水机 卡特琳娜 很不错啊。空机2xx

自己加个轮子,然后 把两个舵机后移,前面大得很。
翼展大1400,飞行稳。
我就是这么弄的。
很好飞。

楼主:
卡特琳娜也考虑过,但双发就意味着电机电调要双倍投入。还有就是对卡特琳娜的材质、坚固及稳定性不了解。

网友:
12楼是兄弟推荐的网址是我原来改的载机,这个飞机够稳,但是因为飞机太小,载重量和续航时间都比较有限。
我现在仿下面的网址做了一个大飘飘。
已经试飞了,效果很好,续航时间和载重量都令人满意,下次准备载个小电动飞机飞高点再放下来,搞子母机玩玩
机身用TK板层叠起来,制作成本很低。不足之处是这飞机没有成品耐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3Bascdesc%3DDESC

网友:
飞在天上谁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