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gy611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的611陀螺仪机头会向左自旋什么问题,在非锁尾h模式时可以不自旋,中立点重新记录也是一样的,锁尾a模式感度从10到100都试过(是看放大器上的显示的感度),

楼主:
这方法也试过没用

网友:
转速会不会不够?

楼主:
转数绝对够

网友:
我的也有这情况

楼主:
还有我动尾巴慢慢向右转动很慢的,我发现陀螺仪无反应,,然后慢慢向左转动同样的速度陀螺仪有反应

网友A:
611   复杂了点   我的611   不知道什么原因   必须开两次机才能锁尾  找到中立点   有高人碰过这种情况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1   复杂了点   我的611   不知道什么原因   必须开两次机才能锁尾  找到中立点   有高人碰过这种情况吗 ??

我飞700 GP750+BLS980 同样这个问题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