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AURORA 9这款怎么样

楼主(2010-05-05):
这款在杂志上看到的,怎么样呢?大型飞机用可以吗

网友:
 都混到少校了

网友:
LZ是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LZ是布瓜。。。

网友:
在北京模型展上看到了
样子不错,触摸屏很酷
性能功能不详
手感还可以,不过相比9XII,感觉摇杆弹簧比较紧,力量比较大

楼主:
 这个表格做的不错哦

网友:
通过这个表格看貌似很不错的控啊!

网友:
啥叫24比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用偶知道,非常滴不错,哈哈

用Hitec的模友可以到我的Hitec群里来讨论,QQ群号:56128156

这位模友,使用方便么?我在T8FG和这款里面犹豫呢!今天看了一下A9的说明书,确实挺强大的,只是不知道质量如何啊!而且用的人也比较少,小众化了!

网友:
8fg跟aurora9都很不错,不过aurora9可以反馈接受电电压,对于飞油机的模友来说很实用吧

hitec 的做工一向都很简洁实用 aurora9奏是它们的代表了,跟FUTABA不同的是HITEC摇杆轴承从来不吝啬,那手感,刚刚滴

网友:
为什么JR的控不能设定计时器和油门联动?感觉这个功能是很使用的一个功能!
连天9都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JR不用?
这个A9看似功能还不错,就是太小众了!

网友:
强烈建议JR 升级到可以计时和油门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