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N A6 PRO怎么冲1S 3.7V 120毫安电池

楼主(2010-05-05):
请教UN A6 PRO怎么冲1S 3.7V 120毫安
电池
,谢谢

网友A:
找个2S的3PIN插座,把最边上那个红线头去掉,自己做个3PIN和2PIN的转接头就可以~
LS的是回帖灌水王,不懂不要回帖。
市面上的充电器都可以
1S-6S都可以随意充的,只要了解插头排序原理,很简单改的

网友B:
任意二相邻脚接上电池即可,电流设0.1或0.2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