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FPV的地面接收屏幕都是用的什么产品?

楼主(2010-05-05):
用mp5还是车载电视?
想找带AV-IN的,可以录像的产品,很难找到合适的。
大家都用什么设备呢,推荐小m几款选择吧:)
最好有型号和图片:)
谢谢!!

网友:
潜力贴,鉴定完毕。。。。。。。。。。

网友A:
潜力贴  貌似是继胖胖后的第二个女魔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力贴  貌似是继胖胖后的第二个女魔友

女模友也有几个了吧,只是没上5i上发帖罢了:)
我2年前入魔的,但断断续续练的,水平还不行:)
听说尚珍的厂手就是个女的,牛人啊~~

网友B:
不能用车栽DVD屏(要求的信号灵敏度太高),不能用佳得美7寸(解析度太差),利视达9寸数字屏最好

网友:
屏上再加贴笔记本电脑的亚光膜就OK了

网友:
视频眼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车栽DVD屏(要求的信号灵敏度太高),不能用佳得美7寸(解析度太差),利视达9寸数字屏最好

谢谢推荐,我查了下参数,这个移动dvd不能录像吧?我想要能带av-in后录像的:)
其他条件都很不错,列入参考备选之一,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录象你就别折腾了,无线传输下来的视频清晰度不好,目前只有两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1、USB录制2、带AV-IN的DV机录制,如果你想要的是高清视频,只有一个选择:上DV机(GOPRO是不错的设备)

网友:
佳的美8寸,4:3普屏,分辨率 800 X 600 AV IN 720 X 576 完美显示~ (外+录制设备)

楼主:
恩,看来录像和fpv不能一体化实现
分开实现设备都是现成的了,现在有套fpv的设备,也有迷你型的摄像头:)
谢谢各位:)

网友:
我的完美想法是,直接在飞机上录制,地面就用视频眼睛了

网友C:
如果失控的话,靠地面录像或许还能寻回飞机,飞机上录制。。。。一点希望都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失控的话,靠地面录像或许还能寻回飞机,飞机上录制。。。。一点希望都无。

当然要双录的~

网友:
哇 FPV终于有女模友了

网友:
我用  8寸小电视,带遮光罩!!

网友D:
为什么要强调是“女模友”呢?有意思吗

网友:
这贴一点火

网友:
我也来围观下,看看长得怎么个模样!

网友:
其实就笔记本+录制卡最好!续航力,屏幕,功能性只有这个最佳。

网友:
我是用的最便宜的视频眼镜,地面用笔记本记录飞行情况,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正在找合适的机载录像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强调是“女模友”呢?有意思吗

我可是冲着这个来的

网友:
我的方案是MP4地面监视,上面放个DV来直接录制

网友:
可以看一下JXD990带AV IN接口

网友:
认为JXD990应该不错。

网友:
本本加个USB 不错

网友:
"女模友"噱头大,很快就到第三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强调是“女模友”呢?有意思吗

网友:
也在关心这个问题,路过瞧瞧。初步意向是JXD990

网友:
英唐至尊4.3寸屏幕 硬盘MP4兼录像机。

网友:
LZ MM 的摄影技术那也是相当地不错~

楼主:
考虑过JXD990,可是分辨率比较低

飞机上录像很容易实现,我现在希望的是地面监控设备上有能录像的,这样飞机丢了找的回来。

想亮度高,分辨率高,支持av-in,又支持录像。。。。。真难完美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强调是“女模友”呢?有意思吗

以前发帖没说“女模友”,完全没人理。。。。。。。哎。。。

网友E:
我的最终方案:机载DV+FPV摄像头+视频眼镜+硬压录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最终方案:机载DV+FPV摄像头+视频眼镜+硬压录象机

恩,我和朋友正在摸索阶段,目前还没买osd,上周末飞了一次,没敢飞远:)
半成品照片附上,以后逐步改进:)

目前只能fpv+飞机上摄像头

目前只能fpv+飞机上摄像头

样子丑点,先飞起来再说,以后慢慢美化~

样子丑点,先飞起来再说,以后慢慢美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我和朋友正在摸索阶段,目前还没买osd,上周末飞了一次,没敢飞远:)
半成品照片附上,以后逐步改进:)

这火焰貌似某位方丈大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火焰貌似某位方丈大师的~

就是方丈的啊,我照片上写名字了的~
云台和摄像头是我帮忙安装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方丈的啊,我照片上写名字了的~
云台和摄像头是我帮忙安装的,呵呵~~~

O~这个还真没注意!我只是闻机识人,记得此人第一次处女飞,硬是把个慢速机飞的上窜下跳的,好不惊险~

网友C:
哇哈哈~~ 我还倒飞过3通慢速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哈哈~~ 我还倒飞过3通慢速机机。。。。

淫~僧 终于现身了~

网友:
这JJ有个性啊,貌似4个轮子?

网友:
火焰 等停厂了

楼主:
找到合适fpv的mp4产品了
金星的980HD,支持AV-IN录制,屏幕分辨率800*480,目前看是比较理想了。

网友E:
和990完全一样效果,够用但不好用~

网友:
其实800*480是差值出来的,画面边缘锯齿明显还不如320*240效果

网友:
我用N年前的SONY光盘摄像机,缺点是屏幕超小,优点是那个屏幕在阳光下不会变暗,有点反射式LCD的感觉,不过分辨率暴低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发帖没说“女模友”,完全没人理。。。。。。。哎。。。

哈哈,这个好使,物以稀为贵.
MM加油!

网友:
看到女模友  大家都来劲了啊

网友:
我用Sony VGN UX28。去买个二手的没几个钱。高清标清都可以。USB VAI接口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990完全一样效果,够用但不好用~

比990还是好很多的,我2个机器一起对比测试过,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990还是好很多的,我2个机器一起对比测试过,呵呵

我也用980HD,效果确实是比990好很多。只是帧数有点不足,不过FPV也行了,可以说是最方便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980HD,效果确实是比990好很多。只是帧数有点不足,不过FPV也行了,可以说是最方便的设备了。

难道是新上的这批机器会有改进再入个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