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玩航线和简单3D,有无上3G的必要?

楼主(2010-05-05):
600N五一骚包飞炸了,中联弯了,一个桨夹连球头柱的地方也轻微变形了,所以都要换了,刚好想3G无副翼也是换这些部件,所以想要不要借机升级下?
主要喜欢无副翼旋翼头的简洁,没有了日字框副翼SF臂,看着太清爽了!
就是不知道3G的稳定性各方面怎么样?
另外就是知道无副翼对十字盘
舵机
要求高,DS610能胜任吗?估计比较费舵机吧~

网友A:
有副翼的飞机高手一样暴力3D!
主要靠技术,其次就是硬件的配置了。

网友B:
DS610可以用,不能用原厂也不会搭配了,3G是趋势,他好玩就好玩在一个飞机上面可以通过控制器调整,要快就快,要慢就慢,对新手来说只要调整的当比有副翼还稳定,两手放开可以悬停,起飞也没有原来的地面效应要压副翼。至于用不用3G,LZ自己判断了

网友C:
3G是趋势,是科技时尚的向往,真的有必要吗。。。na!

网友D:
3G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有哪些有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