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的美有款800*600的8寸液晶显示器作FPV的监视器好用吗?

楼主(2010-05-05):
暂时不考虑录像的问题,在网上找了下,找到佳的美的PL8003是8寸屏,号称是“真正的800*600”,价格也不贵,330能买到,比买AV驱动板+液晶屏来DIY没贵多少。

这款显示器有人在用吗?效果如何?请使用过的朋友说说吧

网友A:
还是那个问题吧,怎么解决没有信号时出信屏保,如果能解决要什么显示器都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个问题吧,怎么解决没有信号时出信屏保,如果能解决要什么显示器都没关系!
这个还真没考察过。

网友: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除非连续出现干扰或是信号长时间变差才会出现蓝屏,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在飞到平板后面或将要超出图传距离范围,注意些是可以避免的,另外本人已至函佳的美公司,相信会有一个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
佳的美 还可以 加个挡光

网友:
回函很是令人失望,凡是涉及到电路方面的问题概不予以解答,我已准备自己剖开看看,如果单片机用的是LA7688我就有信心解决掉~

网友:
查下资料,看蓝屏的控制端是哪个,把它取消掉就没有蓝屏问题,就是看看很差的图像或是雪花屏了。

网友B:
本来打算出给LZ了,为了LZ无此顾虑还是解决掉比较好些~
对了,顺便求个ZI6尸体,哪位要甩的我就接了~

网友C:
我用过这个显示器,光线强点就看不清了,不好用。我现在用三洋的液晶电视机,亮度够强,在阳光强反射下亮度开到60%左右能清楚的看到图象,色彩也好,就是大了点,最小19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打算出给LZ了,为了LZ无此顾虑还是解决掉比较好些~
对了,顺便求个ZI6尸体,哪位要甩的我就接了~

嘿嘿..我正好有ZI6的尸体要甩..要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显示器,光线强点就看不清了,不好用。我现在用三洋的液晶电视机,亮度够强,在阳光强反射下亮度开到60%左右能清楚的看到图象,色彩也好,就是大了点,最小19寸。

电视机当然亮度高,各有利弊~

网友(2012-06-08):
有解决了 有需要的Q我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技术贴,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