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想了一个超级简易和安全的直流电焊机的想法

楼主(2010-05-05):
我设想了一个超简易超安全的直流点焊机的想法,请专家帮分析下

      今天用初中学生直流电源打到9伏特档位,将一根导线接铁片,另外一根导线直接迅速短接,在短接的瞬间产生微弱的火花,由于初中电源有过载保护,所以冒上跳闸,但是检查铁板发现铁板上和另外一根导线铜丝接触的部位出现了直径不到0.5毫米的烧蚀点。
      我穷,没有钱买点焊机,我不懂电学,不会自制那些较高档的点焊机,但是这个实验让我突然想到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自制一个超简单的点焊机,虽然功能比较弱,但是可以焊接一下小东西
      我的想法是,用10节1.5伏特干电池串联这样可以获得15伏特的电压,作为电源,因为初中学生电源有过载保护,所以只能放弃。
     用碳棒作为电极接其中一条导线,另外一条导线接工件,让工件和电极靠近,利用短路间隙放电产生高温来焊接小零件
    这个想法虽然简陋,但是可以用来焊接小零件,电池是费了点,但是应该比较安全,毕竟只有15伏特

网友:
我想还是用蓄电池比较好些,放电电流大,还可循环用.5号电池内阻很大的!

网友:
真的是超级简单又安全,叫做短路大法

网友:
不是打击积极性,但实话还是要说,这个电池短路方案不可取啊,没有实用性的,放弃吧。

网友:
貌似短路几次电池就要减寿啦,电池不便宜吧

网友:
电流太小

网友:
鼓励..看看书吧.它不光是纸.还承载象你一样前辈们的成就.创伤..

网友:
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是打击你的积极性,如果想搞点小玩意,最少要懂得一点基本常识,
你的方案:1,电池很贵的,用不了几下就没电了,
                 2,电流太小,我想象不出它能焊什么;
                 3,....

网友:
楼主敢想敢说,很好的了,继续下去会前途无量,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有想法要先求证,当你觉得有了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要先收集与你的想法的相关资料和知识,比如你今天的命题,是焊接相关的,是电焊类的,你就要了解电焊都有什么方法和技术,你的电焊和电池有关,你就要了解电池的性质和技术参数,还有其他相关的东西,比如经济分析等,都搞清楚了才能决定你的命题成不成立,有没有提出和继续的价值,不然会浪费你很多精力,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我知道你是个学生,想提醒你要主意方法,好的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桥梁。绝不是批评你,相反,我非常喜欢好钻研的年轻人,后生可畏,祝你有成就

网友:
LZ上一个帖子我有回复,现在看来又是我自作多情。:loveliness:

网友:
不懂应该学习,否则就是瞎摆弄,很容易出安全事故的(锌锰电较安全,但不是所有的电池都安全)。

网友:
无意中发现,LZ的帖子我回了很多,也比较详尽,现在看来都是我自作多情。严重怀疑LZ的所谓问题是不是拿大家消遣。
发言完毕!

网友:
只能告诉你,你买电池的钱比买电焊机还贵

网友:
干电池快速安全报废大法

网友:
 看来你对电焊机了解的太少,你还不如拆个12V的旧录音机变压器先琢磨琢磨。

网友:
少发了一张

这个都比你的电池厉害6V 4Ah5元废品站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可行的,LZ的命题是能不够做焊机,没有说做多大的焊,焊接多大的东西,所以他的方案是完全可行的。用10节电池就不用试了,太不合算了,几下就没有电了,还是用学生电源吧。把铅笔破开,把里面的铅芯取出来做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