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魔头给介绍几款最小的陀螺仪,想用在微型直升机上

楼主(2010-05-05):
那位魔头给介绍几款最小的陀螺仪,想用在微型直升机上,谢谢了!

网友:
quark比520小啦

网友:
应该都不适用于微型直升机的

网友:
直接自己做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ENC-03MA陀螺仪,用于遥控飞机、玩具飞机、模型飞机、照相机、摄像机的稳定控制。ENC-03MA采用2.7V至5.5V电源,电流消耗为5mA,能检测最大角速度±300°/s,响应时间20ms,额定工作温度范围在-5℃至75℃之间。尺寸:12.2×7×2.6mm,重量:0.4g。

网友:
ENC-03MA是陀螺仪还是元件?需要 外围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