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解氢气和氧气做燃料做一个加热熔融工具的设想

楼主(2010-05-05):
前两天做了水的电解实验,得到氢气和氧气,突然想用这个原理制作一个水电解——氢气燃烧做为燃料来熔融金属
      这两个方案的优势:
       1。水到处都是,电解水获得氢气做燃料环保
       2。学校里的实验室是我管理的,我可以使用实验室的电源来电解氢气,所以可以有取之不尽的电能
  实现方案1:
      1.用学校的初中学生电源把220伏特的电源转化为直流电,电解水获得氢气和氧气。
      2。制作一个装置,将获得的氢气通过管道,比如玻璃管,或者铜管,导出,点燃
   方案二:
      1。同方案一
      2。制作一个装置,将获得的氢气和氧气一起导出,点燃,这样燃烧效率是不是更高。
    遇到的问题:
      1。将实验获得的氢气直接通过玻璃管或者铜管导出,然后在管口点燃是否存在危险
      2。如果采用方案2,让产生的氢气和氧气通过铜管导出,然后点燃混合气是否存在爆炸的危险
    我的猜想:
      方案2可以让氢气在纯氧中燃烧,因此会获得更高的温度,而且反应完全,但是可能比较危险
      方案1可能获得的温度低

   请专家对我的方案给予指导哦,我还有一些疑问:
      氢气在空气中燃烧可以达到的温度有多少,是否可以用来熔融金属,应该比究竟喷灯高吧

网友:
这个有现成的卖了,加工首饰的“水焊机”

但是它们是添加了一种催化剂的。可以提高制气效率,

具体原理请放狗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回想一下上个世纪德国的“新登堡”号的结局,制氢和储氢过程中,一旦哪个环节被疏忽了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登堡事件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379063.htm
LZ三思哦!管着实验室是个有利条件,但别为了这一点点的个人的喜好而毁了前程。

网友:
氢气是很危险的!不然气焊怎么会用乙炔不用氢气啊

网友:
1、不经济,得不偿失;2,不安全,极易爆炸;3、不方便,操作麻烦,所以,不可行。

网友:
我就不点火了....>> 发射

网友A:
我想只要保证不回火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关键是你怎么获得足够的持续的氢气和氧气啊,另外记得好像说氢氧混合燃烧时会产生3000度的高温和水。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下火焰抛光机。

网友:
太危险了,楼主三思

网友:
可不敢这么玩,不小心要炸的

网友:
600一台,火焰抛光机,淘宝有的,我前两天差点买,温度2800度,后来我买了可卡式炉气体的便宜,今又买了个加汽油的炼金的 两加起来才四百不到,不过温度没的比,只有一半

网友:
无意中发现,LZ的帖子我回了很多,也比较详尽,现在看来都是我自作多情。严重怀疑LZ的所谓问题是不是拿大家消遣。
发言完毕!

网友:
氢氧火焰机火焰抛光机,这玩意很早就有了

网友:
氢氧切割机已经在市场上有售。用家反影就是耗电量极高。

这说明了,要电解产生足够的氢氧气体,需要很多的电能,如果用来熔炼铜铝之类,倒不如直接用电发热。

当然,如果你的电是免费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注意安全,气体最好不要存储,控制好电流,产生多少烧多少,这样比较安全。

3年前我就DIY过一套氢氧(HHO)气产生器,并安装在汽车上使用,效果并不特别明显,主要是汽车的电能产出不多。 用在柴油机上有良好的助燃性,效果比用在汽油车上明显得多。

网友:
分解速度不够,效率不高
如果非要用,那耗电量惊人

网友:
高耗能,危险企业练成大法

网友:
耗电量到底多高啊?看淘宝标的单人用的是350W里面加了电解液添加剂,难道比11KW的电焊机高?吗?

网友:
相当危险,记得高中时做过一实验,才一个试管体积的氢气一点就   嘭

网友:
可以作火 箭了。

网友:
再不要回帖了,LZ把大家都调戏了! 当大家为LZ担心的时候,LZ正在偷偷地笑,不信去翻翻这位仁兄的帖子,无一不是菜鸟问题,无一不是让人同情的问题,但却对大家的热心鲜有回应,为什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调戏各位,顺便挣点儿积分。严重BS!

网友:
关于这个点氢气的问题
我试过整个试管的氢气炸掉
原因是制取的氢气不纯
当时是在做化学的氢气还原氧化铜实验
我帮老师夹试管
好在我在躯体和试管之间挡了条抹布
要不是肚子上早就有玻璃渣了
当时连酒精灯都炸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管他调戏不调戏, 提出个题目让大家探讨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 总比天天在争吵托与商业运作的问题来得更科学,更有建设性

网友:
LZ 提出的方法所电解出来的,是氢气H2,跟氧气O2 的一种混合气体-- HHO, 一般是2份氢气和一份氧气, 学名叫 OXYHYDROGEN。

网友:
氢氧源焊机,成熟技术……以前在120厂上班时,就有生产

网友:
水焊机我有一台,温度可以到2800度。我做首饰的,焊接比较好用。化料的话,功率有点不够用了。。

还有所谓的催化就是氢氧化钠。

网友:
小时候制作过一套,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而且危险,容器难做,所以放弃了,电极是使用很多支碳棒,电源是使用220伏市电接调压器再串一个二极管,当时搞不到氢氧化钠,效率挺低的,

网友:
我还记得初中时自己在家搞,幸好盖子是塑料的,气体少,不然当时喷到脸上的可不是水了

网友:
加工石英管就是用氢气和氧气,氧气助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只要保证不回火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关键是你怎么获得足够的持续的氢气和氧气啊,另外记得好像说氢氧混合燃烧时会产生3000度的高温和水。

可怕的是氢气泄漏了,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氢气无色无味!!然后..........一开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