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们请进特别是用DSX7控的朋友

楼主(2010-05-05):
大家好,我想请各位帮个忙,由于我刚买了个新的DSX7控,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弄,想玩
模拟器
,怎么也玩不了,请问各位大师们是怎么弄的啊?安装好了,就是运行不了,说什么没有连接.知道师付们说说啊.先感谢你们了.

网友A:
找个硬件狗

网友B:
控只需设在固定翼,我的是这样,

楼主:
你也是刚买的新控吗?能下我的QQ好吗,教教我啊.谢谢你.我的QQ是:983066916.

网友C:
最近出这个控的这么多,既然还有买这个的

网友D:
我也有个DSX7 的问题 为什么打上HOLD 就不能调螺距了 只好拔电机才能调 好麻烦~~!

网友E(2010-06-14):
求DSX7 调节450的详细步骤 十分感谢高手 QQ460482086

网友F:
不知道,也顶一个!

网友G:
在论坛上搜一搜,应该有

网友H:
玩模拟器要另外开一个模型通道。玩的时候使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转换到模拟器通道,然后退出工程模式,关机。连接狗即可。

网友I:
不是要固定翼,是要设定十字盘模式1-servor

网友J:
我最近也入手了这个控,觉得很不错的。唯一不是很爽的就是,油门推杆阻尼感不是很好,一点发涩。功能上还是很强大的。
我也是调了两天,才调好的。虽然里面还有许多东西不太懂。但是基本可以控制450,玩模拟器,问题都不大了。
模拟器在凤凰里设置还是很简单的。只要映射好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