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火鸟402电路板器件求助

楼主(2010-05-05):
火鸟402主板损坏了一个零件(图2红圈圈住的地方),不知是什么,想麻烦知道的老师告诉我名称或者参数,多谢!

图1:

图2:

网友:
到淘宝上看看吧,接收电路板貌似有卖的,几十块,那个什么青岛星光模型吧

楼主:
只是这个小零件碎了  从300M高空自旋下来的    好像是个三极管说不好 所以求教大家  多谢

网友:
嘿嘿 看样子是三极管,型号应该和边上的一样要么完全相反,照片拍的角度不对,看不清刻线结构

楼主:
我是用微距拍的 这个元件  长3MM 宽1MM  是三个脚的

网友:
应该就是三极管,主要是电路板上的布线看不清楚,你可以用放大镜看一下另外三个三极管的字,如果另外三个都是一样的,那这个肯定也是一样的,反正看了型号到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 多谢  各位    向将军敬礼,修好后告诉大家

网友:
和红圈上边的那个型号是一样的 这4个管子构成 H 桥

找个对应的换上

中间上下那2个点 应该接的是电机

楼主:
谢谢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