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入fpv,有几个小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0-05-05):
现在用的控是10c2.4的,6008hs的接收,如果不追求很远的距离,大概在2千米以内的话,上5.8g
图传
不知是否可行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换6ex 72m的,不知道用原装接收的距离在不加功放的前提条件下,距离能够到多少,如果距离和2.4的差不多的话,那就还是用2.4的控,5.8g的图传,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啊,请教

网友A:
6ex用原装接收据说保险点飞1公里没问题,2.4G+5.8G组合参考论坛里的测试帖子.

网友B:
记得6EX 别用电动版的接收机

网友C:
我用9XII,变频接收,900米以内没问题,再远没有测试了。

网友D:
2.4G 传输不远 要远程FPV 最好用不 72M 加个控功放 视频传输 最好用1.2G

网友E:
现在极力推荐大家用1。2G收发的大概是商家的存货出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