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位有高精度机床的大侠可以帮忙做个相机镜头转接环的?

楼主(2010-05-05):
同事有个卡口比较少见的镜头,想用在尼康机上,但相应的转接环又很难找,于是想找有没精密加工的地方可以做个,不知论坛上各位有精密机床的兄弟们是否能帮忙做个(要求比较精密,否则怕影响成像效果),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这个至少需要有图纸吧?不过有图纸我也做不了 ,我自己做的所有涉及到车丝的都是边车边配的

网友:
人手比很多精密机床都更精密,只是效率低, 只做一个而又要求精度高的话,手工打造是不二之选

网友:
楼主少见多怪,偶也在玩镜头,镜头法兰焦距的精度还不至于高过一般车床的精度,一个仪表车,一把卡尺足矣应付,转接环的难点不在这里,而是做转环需要动力刀头来配合加工,一般手摇车床的,很少配动力刀头的,所以大多数转接环其实都是数控车床干出来的。

另外说几点关于镜头的,1,尼康机身是不适合玩转接头的,因为卡口直径小,法兰焦距大,喜欢玩老头,还是佳能。 2,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头,一般来说,尼康能转的老头,很少很少,原因如1,中所说,但是大中幅的基本可玩,因为大中幅法兰焦距更远,其他比尼康大的135系就不好找了,就是随便捡个m42都无法(除非你肯拆开调镜组,拆开后还不一定能调)  3,市面买不到的环,一般是需要改口的,需要把镜头一起发给改的人,找吃一口少一口吧,如果镜头不值什么钱,效果也一般,另寻他欢吧。

网友:
北京摄影城有卖的大哟60元你是哪里的?也可以上淘宝

网友A:
玩飞机之余也常给网友捣鼓镜头改口

网友:
俄材不少!

网友:
藏了不少好东西暗暗

楼主:
我自己没玩相机,只玩下电直和电车,不过就是那天同事问有没地方可以加工个转接环,我就想到了坛子这个分区中有众多有床的兄弟,所以到这里问下,等偶详细问下是啥镜头转啥口,然后再详细咨询下楼上几位

网友:
我是来膜拜7楼的,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飞机之余也常给网友捣鼓镜头改口

老大,你也太有实力了,玩都玩的那么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