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5急问题,高手帮忙解决下,感激不已

楼主(2010-05-05):
昨天购了架2手ESKY 005 打开控开关,接上线主
电机
直接高速运转,油门也设置在最低处,高手帮忙看下啊,是不是接收问题啊?还是插错了?还是什么?还是没设置好?本人QQ754881363 手机15000660341 在线等

网友A:
油门反向了。把油门的反向开关拨到另一边。注意安全。

网友B:
LS的正解,绝对就是这个问题,把控上的3通道反向开关拨一下就好了

楼主:
没用啊?就算油门反了!我把油门推最高还是直接高速运转啊?

网友A:
我是说把油门的反向开关拨到另一边,然后油门从下往上推就是小到大!

网友C:
控的左边还有一个3D开关 拨到下面

网友C:
有问题加我 QQ 16010165 我原来也是玩005的

网友D:
上面两位说得都有道理,你试试。我也是005入的模

楼主:
我QQ754881363谁帮个忙来帮我解决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