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我的450怎么推油门只有一个舵机动啊?

楼主(2010-05-05):
我用的DSX7控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啊?怎么设置啊~!?请老师详解~!感激不尽

网友A:
十字盘选3S模式。

网友B:
舵机线 插反了吧

网友C:
那是控的十字盘模式问题,只有一个动肯定是传统十字盘模式,你要看说明切换到CCPM模式(3-S)就搞定了~

网友D:
楼上的正确

网友:
谢谢拉 按照各位老师的问题搞定

网友E:
肯定没设置好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