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0-05-06):
看到车床上的电机应该只能接380V的吧!为什么还可以接220V的??还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原来是有220V的三相电,现在几乎没有啦,220v的三相电换成单相就是127V。
标牌上的接线图,左边为Y型接法,右边卫三角形接法

楼主:
那接220V是要加电容了呼

网友:
这个电动机的每相绕组可以承受220V交流电压。左边Y(星形)接法,工作电压380V,每相绕组承受的是相电压,三相四线制供电的380V交流电源的相电压就是220V。右边是三角接法,每相绕组直接承受线电压,所以在三角接法时只能在三相220V交流电源下工作。如果非要使用在三角接法下,可以用三相调压器来得到三相220交流电源电压。

网友:
板凳正确,解释到位,

不要认为220就是我们家用的单相电220V,那是三相220

网友:
用个220V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接220V是要加电容了呼

NO!不要的.

网友A:
我们的市电是:三相220V交流电。
相电压是:220V。
线电压是:38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市电是:三相220V交流电。
相电压是:220V。
线电压是:380V。

正解!

网友:
合乎用单相220V变三相220V变频器的标准
在家可用三相电机

网友:
太专业了,不懂

网友:
电机铭牌 三角形220 星型380是怎么回事?

电机铭牌 三角形220 星型380是怎么回事?

1.      电机铭牌上写着220V LOW VOLTS 三角形接法,380V HIGH VOLTS星形接法 的电动机其实就是接380V的时候只能星形接法,如果△接法就只能接到线电压为220V的三相电。
再多说一句,比如380V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每相绕组是220V,当然一般不会去改成△接法去接220V三相电,但是在没有三相电的情况下,这个电动机就可以改为△接法后加一个移相电容,然后就可以直接接到220V电压上使用,本人已经多次这样做过了
2.   220V LOW VOLTS的意思是接220时是低速,380就是高速。后面说的220V LOW VOLTS 三角形接法是220V的两相电动机 。380V HIGH VOLTS星形接法这是三相星形接法电动机和前面的三角形接法没关系。220V LOW VOLTS 三角形接法在供电为三相220V时,三角形接法;380V HIGH VOLTS 星形接法在供电为三相380V时,星形接法(一些进口电机的接法)。就是线电压220V 就采用三角形接法,线电压380V 就采用星形接法,国内线电压都是380V所以采用星型接法,韩国进口的电机就采用三角形接法,我们国家标准的电机接成角接相电压是380V,星接就是220V,也就是线电压是380V;如果是日本的电机线电压是220V,接成角接相电压就是就是220V,如果结成星接,相电压就是110V,小型电机三角型接线方式对应三相220V,星型接线方式对应三相380V.。.简单一点说,电机3相绕组(u1u2,v1v2,w1w2)既可按星形连接,也可按三角形连接:星形连接时间u2,v2,w2短接(也可以再接N,及中性点接零),u1,v1,w1分别接3相电压A,B,C;三角形连接时间u1w2短接,v1u2短接,w1v2短接,u1,v1,w1分别接3相电压A,B,C;2.再明确一下线电压,相电压的概念:线电压为3相进线电压,在国内都是AC380V;
相电压为电机绕组电压,在电机铭牌上标的就是相电压。
   当星形连接中性点接零时,相电压即为220V,中性点不接零时,相电压为190V,  当三角形连接时,相电压即为380V。星形连接时电流较小,但输出力矩也较小,所以一般功率较大电机星三角启动。

本文来自: 河南全新液态起动设备有限公司 www.hnqxyt.com专业软起动 软启动 水电阻 液态软起 液态软启动生产厂家   原创文章转载请标明详细出处:http://www.hnqxyt.com/newsdetails.asp?id=11277

楼主:
明白,就是普通电机了,还以为这个是特别的电机可以双用呢让大见笑了!多谢楼上的所有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