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在450上的摄像头减震??

楼主(2010-05-06):
如何为在450上的摄像头减震??
我用的蓝魔 D9 的摄像头装在450电直上,每次拍都有抖动后的水波纹,画面就像在水里拍的一样,曲线状扭曲了,请问怎么样才能减震后拍出正常的效果来

网友A:
直升机就是个震动的机器啊 建议先调整好旋翼头系统和尾旋翼的平衡

网友B:
调好双桨再说吧,总之慢慢调......

网友C:
电磁干扰也会这样

网友B:
原帖由
256-best
于 2010-5-6 09:19 发表
电磁干扰也会这样
电磁干扰只会出现横纹—

网友D:
主要还是调机子,让你的机子在定点悬停的时候就想静态一样,那样就是最佳状态了 慢慢调.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NTczOTg4.html

楼主:
我的450已经在调试好绝对没有双桨的情况下飞航拍的,而且摄像头是用胶带悬空的裹在脚架之间的,没有贴在机身上,但还是有这个情况

网友B:
摄像重新换个位置再试,这个位置可能有共振,我是在原电池位安装,电池下移又起到稳定重心作用~
可一手抓住脚架,另手持控,一边推油至悬停油门位置,感觉是否有明显手振或肉眼能够观察到抖动,若感觉不明显了就可以,空中基本也很稳定~
另外检查并调整螺距与油门曲线~

网友B: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摄象头桢数太低这种情况会更明显~

网友E:
我的也有振动,但是没有水波纹,你的估计跟摄像头桢数低有关。
我准备试试用橡皮筋悬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