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个 2445 KV2700 电机桨的选配问题!!

楼主(2010-05-06):
新买了一个2445 KV2700 的
电机
,配了60A的电调,但是一直不知道如何选配船桨,35*1.4合适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船上,但一般来说,这麽小的电机最多只能带427~430的浆,再大就带不动了或发挥不出电机的效率了~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网友B:
3660kv1620
82cm o船3660kv1620电机,杂牌125a电调,4s2p电池。现用430 p1,4桨,想再高速一点,应该换什么桨

网友C:
632咯,不过你电机受不受得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最好跑跑回来摸摸

网友B:
谢谢,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