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0-05-06):
我是名菜鸟,现在想把小铣床的X轴做成自动走刀,想问问各位兄弟,那种电机可以做到呢?不需要定位的,但速度要可调的,不要连接电脑的要可以手动调节的。我想要做到的是在1小时内,X轴走动50MM左右,而且速度要稳的。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我也不会自己搞,所以如果有哪位有可以达到我要求的电机和驱动器,可以帮忙设定好(接好线,我回来装上就可以用的),我想整套买下来。万分感谢!有的朋友请留下电话。我会直接跟你联系的。

网友:
做自动走刀器。要看你铣床型号,还有很多细节参数。

楼主:
为了行走稳定,我准备把X轴改成1605的滚珠丝杠,应该怎么配电机呢?

网友A:
你要求的运动很慢,用加长57步进和1:3的同步轮减速应该力度够了,但用同步带精度稍差,

用连轴器直联的话,应该要86步进,精度好些,但成本上来了,锁紧力不一定比57加减速的大

如果不接电脑,那就要接一个脉冲发生器接在驱动板前就可以了,比如用555芯片搭一个电路,

还要手动的话,最好是在丝杠上接个手轮,手感最实在

网友:
最简单是上淘宝买一个直流减速电机,几十块钱,加一个调速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运动很慢,用加长57步进和1:3的同步轮减速应该力度够了,但用同步带精度稍差,

用连轴器直联的话,应该要86步进,精度好些,但成本上来了,锁紧力不一定比57加减速的大

如果不接电脑,那就要接一个脉 ...

脉冲发生器有成品卖吗?或者帮助提供一个图纸?

网友:
脉冲发生器淘宝网上有卖的,你搜“微特电机”他好像以前卖过。。。。。。

网友:
直流减速电机,扭力很大的,300 400就可以买全新带减速机跟调速器的

直接接220v,用40瓦的足够足够了,那个电机转速是1400左右,按照你螺距5的计算,一分钟跑7000mm,你需要跑50mm的话,就用1:140的减速器即可

或者用一个稍小减速比的,反正可以手工调速

网友:
楼上的兄弟,人家要的是一个小时50mm

网友:
哈哈,随便用个非门集成块,如7400,7402,7406或4069等,加个电阻和电容,就组成了脉冲电路,网上一搜一大把,改变电阻的值就改变了脉冲的频率,也就改变步进的运转速度,,你这个脉冲电路要求很低的

网友:
用普通电机由于转速太快,大减速比的减速器不好找,这种情况用步进还是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