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瞬间又恢复

楼主(2010-05-06):
KDS40A的电调,KDS的3500KV的电机,香蕉头检查过没问题。
问题描述:
1.有时启动会出现缺相的问题,特别是低油门的时候。休息几分钟又OK了。
2.首次插电上天,大约2分钟左右会瞬间失去动力但飞机抖一下马上又恢复动力。

注:一共有三块电池,1差(大肚子,勉强悬停6分钟)2好,有好几次都是在差的那节电池上出现上述第2项问题。

请问:电池会导致上述原因吗?还是电调有问题?

网友:
电调过度了吧 换个电调吧~

网友A:
应该是低压保护造成的,差电池内阻大,加载时候电压瞬间降低,造成低压假象,这样电池加油门不要太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低压保护造成的,差电池内阻大,加载时候电压瞬间降低,造成低压假象,这样电池加油门不要太猛。
同意~~~~~~~~~~

网友:
可能:
1、电池欠压;
2、电压波动太大导致检测换相错误,因为一般欠压保护不太可能保护后马上恢复,电机只是抖一下,应该有一定的时间,例如0.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