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瞬间又恢复(已解决)

楼主(2010-05-06):
KDS40A的电调,KDS的3500KV的电机,香蕉头检查过没问题。
问题描述:
1.有时启动会出现缺相的问题,特别是低油门的时候。休息几分钟又OK了。
2.首次插电上天,大约2分钟左右会瞬间失去动力但飞机抖一下马上又恢复动力。

注:一共有三块电池,1差(大肚子,勉强悬停6分钟)2好,有好几次都是在差的那节电池上出现上述第2项问题。

请问:电池会导致上述原因吗?还是电调有问题?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电调过热?

网友:
进角不对吧

网友A:
用的什么控,以前我也遇到过,KDS Kˉ7控,好像是碳纤板静电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控,以前我也遇到过,KDS Kˉ7控,好像是碳纤板静电原因

天6C

网友:
呵呵,你的控建议升级下

网友:
接受不好吧。。。感觉像是失控。

网友:
不是 2.4的 最好把天线拔出来

网友:
换个电调吧

楼主:
等飞熟了再换控,万一退魔了损失小点。

我怀疑是这电调有问题!

网友:
退魔是不可能的,即便退了,也会再回来,不信你试试。

网友:
好像和我的问题一样,自检通过后,推油门转不起来。用手挤动电机3根线又正常了。现己解决,是电机一香蕉头头部能转动的弹片接触不良,加点焊就再没发生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yNTMyNTQ0/v.swf

网友:
电机电调连接没问题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接收的问题,改了飞梦2.4GDIY版后一切正常。看来天地飞的接受真是差,但我估计把接收晶体焊牢估计就不会失控了,算了,PPM的抗干扰很差,还是用飞梦吧.

我改成PPM/2.4G两用的,飞固定翼用PPM,450用2.4G.

顺便赞一下飞梦,低功率测试,隔4堵墙,14m还不抖舵。

网友:
电池不成,

网友:
14楼,你电调有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