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副油针!!!

楼主(2010-05-06):
各位前辈,我买的雷虎发动机只有主油针和一个空气阀,没有副油针!怠速很稳,高速上不去。(主油针2圈  进5格或者退5格都一样) ,,把主油针调到3.5圈以后才可以把高速慢慢的调上去,但是怠速又容易熄火!我该怎么调啊?????

网友A:
三叶15AP的也有这个问题,怠速稳定的情况下高速贫油,高速够了怠速又要富油熄火。

网友:
os有款4冲70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15AP的也有这个问题,怠速稳定的情况下高速贫油,高速够了怠速又要富油熄火。

调反了!应先调主油针高速,后调副油针怠速。
要先调“好”高速。再调怠速!最后再微调。

网友B:
你检查下你的油路吧,看看背压是不是出问题了,没背压没高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下你的油路吧,看看背压是不是出问题了,没背压没高速的
背压???、我的发动机没有副油针!!!

网友:
主油针和副油针,实际上是在一条油路上串联的两个阀门,主油门在前限制燃油的最大流量,副油针在后控制燃油的最小流量。
所以副油针的流量受主油针影响较大,所以先调副油针就是基本上是白调!
反之主油针高速时风门开大了副油针的作用就很小了,调好了主油针,再调副油针,可一举成功!使发动机进入基本的工作状态,下一步就是细调,也就是所谓的跟随性调整。
下一讲:下一步就是细调,也就是所谓的跟随性调整。
请明天继续收看!

网友:
对于新引擎来说,我一直是不赞同先调高速的,因为先调高速的话,很可能就伤了引擎了。前面的已经说到了主副油针在油路上的关系。在主油针开的足够大的情况下,主油针对付油针便没有影响了,此时调好的付油针就是正常的工作位置附近。怠速磨合完成了以后,开始磨合中高速时,才是慢慢调整主油针的时候。等到全部磨合结束后,再回过头来调整付油针,以获得良好的油门跟随性。

网友:
各位看清楚才回帖啦!楼主的发动机是没有副油针的啊!我的三叶15也是没有副油针的,只好折中办法,高速低一点,怠速高一点。顺时针拧怠速螺丝,调大一点点怠速缝隙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  楼上说的很好!就按你说的做!!!

网友C:
没有副油针???不可能!只是它的副油针是调补气孔的罢了!

化油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 但是还是调整不好,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副油针???不可能!只是它的副油针是调补气孔的罢了!

三叶给cessna代工的15级还真没有副油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原装火头问题,换了os8号火头以后,高低都不是一般的稳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