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哪种充电器线能接控上吗?

楼主(2010-05-06):
如题啊

网友A:
接不上。充电器的电源插头与控上的那个插孔正负极性是反向的。

网友B:
沙发说的没错,不过可以动手改改控的电源接线,还算简单,我现在就这么玩的,省了不少买电池的银子啊

网友C:
将充电器的电源切断,在切断的两头做一对活动插头,并在各线路两边标好正负极。当对遥控器充电时正负极一定得和出厂时相反,当对电池充电时,恢复出厂时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