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坦克行走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06):
已经有
两个双向有刷电调
,
冠丽4发射6接收
,
7.4V锂电和动力
。
还需要什么才能
完成左右
,
信地
,
开炮后座
等动作!
是否需要
混控器!

网友A:
左右手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两条履带可以,加个类似V尾混空用一个摇杆控制也可以

网友B:
那麻烦了,自己搞的话

网友A:
不麻烦 我用这个方法改过1:35的iv号

楼主:
有图片说明连接方法更直观!

网友C:
开炮后座可能有点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