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2.4G V3版DIY 改装ESKY ET6I

楼主(2010-05-06):
淘友 mejx_iq 委托我帮他改的这个控型号为 ESKY ET6I。这个控我之前并没有改过,不过,如果我搞不定,我就找飞梦厂家帮忙。所以,我毫不犹豫的接下了此活。

        还好,拆开控,发现里面的布局和天地飞6通道基本相同。左边是主控板,右边是独立的射频板。一般来说,看到这样的结构,我就笑了。因为改这个,十分容易。大家可以看看, 白 红 黑 。

        呵呵 ,和飞梦的2.4G DIY上的线是一样颜色的。 分别是“信号”,“电源”和“地线”。但是,淘友说要改成双系统。看来他是“糟糠之妻不下堂”,有了飞梦2.4G就行了呗,他还把原配留着。呵呵。改双系统,浪费我功夫的。

改装步骤:

1、打开原控,检查,找到“信号”,“电源”和“地线”。 确定操作板、2.4G天线和双系统切换开关的位置左边主控板到右边高频版有四根线。除了一条连接到72M天线的线后,剩下的就是 这组黑 红 白 三根线了。 对应地线 ,电源和信号。

图中标注的位置

2、断开主控板和高频版的信号和电源,用于改装双系统。图中,左边的是主控板两条线接双路开关的中间两脚,然后右边的高频版两条线接双路开关的两侧的一组。然后双路开关剩下的一组接到飞梦的电源和信号线上。

    前提是你要找到一个双路开关,然后焊接好3组线。

3、打洞。呵呵,这个我就不说了,实在没有“金刚钻”,你就用电烙铁烫也行。

4、安装,并且用热熔胶或者魔术贴固定。 我一般都是操作板用热熔胶固定,而飞梦的DIY用魔术贴固定。每次给别人改控,我这些东西都是倒贴。

5、测试。一番改动后,一定要好好测试,然后再飞。原来72M距离是不是变化了,飞梦2.4G工作情况如何,等等,都要严格测试。然后才可以放手飞行。

6、包装发货,等待你的跟贴。哈哈!!!!

楼主:
呵呵 。有什么牛的 !

esky的  4通道控,我就搞不定 !!!
好像波形 不规范 。高不高,低不低的。

对了 ,提醒一下 ,改好后,把DIY模块上的信号开关拨到 负脉冲模式。 因为 ESKY的PPM波形 有点像 JR波形

网友:
厉害~~~~~~~~改天研究一下ESKY的0404,看有啥名堂

楼主:
好啊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挺喜欢这个控的那个电量显示的。
哪位高人会做呀。

网友(2012-07-31):
这个控怎么能调成普通模式呀?我想用这个控制4轴

网友(2012-10-19):
請問 要如何聯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