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下 如何做尾翼的 谢谢

楼主(2010-05-06):
请教高手指点,尾翼是怎么改变调整单翼直升机左右方向的变换的呢

看了很多的帖子,就是没搞明白单翼直升机左右的方向是怎么通过尾翼改变的呢???
怎么调节尾翼电机转速的????
难道是通过增加减少摩擦度来改变尾翼的转速的???

有没有高手弄张图片给小弟研究一下呢!
拜托了!、

网友A:
靠尾桨变距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尾桨变距完成的

请问变矩是怎么一回事呢?有没有什么图片参考下呢?
不是很明白意思的!
请详细讲解下!!!谢谢哦!!!

网友:
左右转向不单单是靠尾翼变距就能完成的。还需要升降舵和副翼的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变矩是怎么一回事呢?有没有什么图片参考下呢?
不是很明白意思的!
请详细讲解下!!!谢谢哦!!!

就好比一个电风扇转速不变,靠变换叶片的角度来增加风量

网友:
买台回来研究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