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FPV,太激动了!感觉就像坐飞机!

楼主(2010-05-06):
从入图传到现在已经近三周了,这日子可真难袄啊,昨天终于收到那该死的摄像头了,于是就连夜赶工,终于在零辰2点半把图传,摄像头装到我的小微风上去了。
     真想马上出去试试,可惜天太黑了,于上躺在床上等天亮,等啊等啊,也不知等了多久,天还是没亮,不知不觉睡着了

    可不能睡着,一个很强烈的意念把我震醒,赶紧起来,拿上飞机显示器直奔飞场,到了飞场才发现,原来才6点多钟。

    到飞场了,心里激动啊,接上电,怎么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没反应呢,我急了,一种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难道烧了,我查啊查啊,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我没带控过来,真是狂汉啊,为什么越是期待的东西越是难实现呢?跑回去拿控吧!唉!看我的记性!

    一来一回半个小时,我终于在七点钟又到了飞场,累得我站都站不起来了(一架微风,四个3S的A123电池,加一个2200 30C的锂电,加一个14寸的液晶显示器,加两个小登子)重倒不是很重,但是拿不到啊,两支手要拿这么多东西是要技术的!

   休息了一会,终于决定试飞了,先用2200 30C的来飞吧,把电池上进去,加全油,飞机“噌”的一声就飞出去了,
   不敢直接FPV啊,飞机高度还太低,于是继续加油,这飞机飞机来可真吃力,加全油也飞不高,升舵已经拉到头了,它还是像头老牛一样,慢慢向上爬!

  终于到达一个满意的高度了,看看屏幕,收了点油,不错,空中太美了,身临其境啊,这时侯一切的累啊,期待啊都化成灰了,感觉都是值得的,看着屏控制飞机原来是这种感觉,并不难,只是方向相反,(不知道是不是我摄像头的原因,方向是反的)
  中油飞了5分钟,飞机快掉下来了,看来电池没电了,这时侯我加了一下油,哪知道事故发生了,视频没了,我赶紧在空中找飞机,天啊,飞机飞得只看到一个小点了,还好,我对微风还是有信心飞回来的,飞机最终被我救了回来

  回来找原因啊,原来是电池的电压低于10V了,而图传是用12V的电压,没电了图传当然罢工啦!

  这种情况在A123更普遍,几乎第每到中油,飞机就没视频传回来了,加上A123的重量,我可怜的小微风几乎只能在一个多人的高度飞行,四块电池都飞完了,收工

   我的初次FPV之旅就这样完成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一定要换电池......A123太重啦...

网友:
加个升压模块就没问题了,这个飞机本来就不是用来爬高的~

网友A:
昨天我也是第一次用450直升机  FPV 好难控制 因为显示屏很小3.5寸,距离感基本没有。飞机慢漂移基本感觉不到。自己焊的天线可能是不大合适,飞的远一点视频就不清楚,还偶尔黑屏,抬头一看飞机在很远的地方,稍微改个姿态又能看到图像了,2.4G的方向性比较强,最后还是勉强飞到身边,最后看着飞机降落的,飞完的电池正在充电,突然发现天已经黑了。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是第一次用450直升机  FPV 好难控制 因为显示屏很小3.5寸,距离感基本没有。飞机慢漂移基本感觉不到。自己焊的天线可能是不大合适,飞的远一点视频就不清楚,还偶尔黑屏,抬头一看飞机在很远的地方,稍微改个 ...

您好强大,直机也能FPV,您是加了平衡仪吗?

网友:
不错,能体会到你的激动,呵呵

网友:
嗯,作文写得不错

网友B:
强烈建议LZ淘汰A123电池,因为这种电池快到没电的时候电压掉得很快,如果你的飞机稍微飞远一点没电……LZ你就准备提控回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LZ淘汰A123电池,因为这种电池快到没电的时候电压掉得很快,如果你的飞机稍微飞远一点没电……LZ你就准备提控回家吧

那是因为二手垃圾一致性不好,我有几次也差点炸机,4S 有三节都在3.3V,其中一节就只有2.7V了~

楼主:
接受楼上的意见!我还是用锂电飞好了!

网友:
你离真正的FPV还有段距离,继续努力

网友:
激动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也经常有这种情况。这才叫发烧友呢

网友:
又一个中毒的.

网友:
+u!
电池换锂电吧,A123是说没电就没电的,一点浮电都不给你,救都来不及的,呵呵:)

网友:
14寸显示器电源怎么提供?

楼主:
谢谢MM模友光临指导,遵从教悔,18楼的兄弟,我用的是动力电供显示器使用,锂电,A123都用,图传接收和显示器都共用一个电池,昨天飞了近一个小时,只用了一个A123没换,后来还用这个A123飞了三分钟的微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MM模友光临指导,遵从教悔,18楼的兄弟,我用的是动力电供显示器使用,锂电,A123都用,图传接收和显示器都共用一个电池,昨天飞了近一个小时,只用了一个A123没换,后来还用这个A123飞了三分钟的微 ...

啊,过奖了,指导我还真谈不上,我也才开始涉及FPV,共同研究吧:)
楼主显示器用的什么设备?室外光线强的时候屏幕是否清晰呢?我最近在关注显示设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