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工胶填补间隙还得悠着点

楼主(2010-05-06):
单位小台钻主轴矿量大,想到有铸工胶可用。谁知涂得太厚了,这会儿正着急呢!

网友:
找找有没有溶剂或处理方法,如加热等。

网友:
简单 用电磁炉 放在上边 几秒钟 就会被软化 然后用 裁纸刀 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哎!去掉不是问题,难的是怎样留下想要的。

网友:
车掉不行吗感觉不是很硬

网友:
谁会?
我也学学

网友:
用修补胶之后,肯定要再精加工的啊,又不是水管子堵眼

网友:
这是什么胶?这么厉害

楼主:
搞好了!结果满意。垂直度没打表,歪不到那里去。主轴伸出最长时径向摇动感觉不到位移(可能是力小) 。

网友:
那有的买

楼主:
感觉像是环氧树脂掺了金属粉末,固化后锉刀能轻易加工。硬度和硬铝相当,延展性不及。经常用于铸件修补和填补间隙。受压可以,横向不行。

网友A:
这个说白点就是环氧树脂,还是用悦诚老大那种金属修补剂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白点就是环氧树脂,还是用悦诚老大那种金属修补剂比较好

请问这个 金属修补剂 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