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没有自检声音,求助大家啊 !

楼主(2010-05-06):
我的一个好盈35A电调(带风扇,电调开关打开后就风扇开始转)。  装好后 可以运行  但是没有自检的声音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电机接上了啊

楼主:
和好盈售后的聊天记录!

柳牛  14:06:35
您好 !
好盈售后  14:06:36
[自动回复]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再和您联系。 不再提醒
好盈售后  14:06:47

柳牛  14:07:23
我新买的 一个35A的电调 装上自后  可以运行  前进后退刹车 都有
好盈售后  14:07:25
[自动回复]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再和您联系。 不再提醒
柳牛  14:07:36
可是没有自检的声音
好盈售后  14:07:37
[自动回复]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再和您联系。 不再提醒
柳牛  14:07:43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好盈售后  14:07:45
[自动回复]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再和您联系。 不再提醒
柳牛  14:09:19
型号是   好盈 一狼 eZRun 1/10 车用 eZRun-35A-SL 车用无刷电调 v2.0
好盈售后  14:10:50
==
柳牛  14:10:58
好的  谢谢您了
好盈售后  14:11:02
我问一下我们工程师
柳牛  14:11:08
麻烦您  了!!
好盈售后  14:11:13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柳牛  14:11:14

柳牛  14:11:21
恩 好的
好盈售后  14:13:43
在不?
柳牛  14:13:47
在了
好盈售后  14:13:53
你的运行是正常的吗?
柳牛  14:13:57
是正常的 啊
好盈售后  14:14:16
有没有其他是缺项的?
好盈售后  14:14:28
或是电机的声音很小?
柳牛  14:15:02
现在就是还没有编程   只做了简单的   前进 后退 刹车
柳牛  14:15:11
电机声音?
柳牛  14:15:24
运转的声音吗?
好盈售后  14:22:44
接上电时电机有没有滴滴的声音?
柳牛  14:23:23
没有
柳牛  14:23:57
接电   开开关后   风扇开始转
好盈售后  14:24:47
运转的过程中电机会不会抖?
柳牛  14:25:28
非常低速的时候有点点
柳牛  14:26:37
应该还好   !我仔细看了哈没有抖的现象
好盈售后  14:26:39
这样吧
好盈售后  14:26:55
你跟我们售后人员曹小姐联系一下
好盈售后  14:27:13
看看具体要不要把电调寄回来测试一下
柳牛  14:27:33
啊   这么麻烦啊?
柳牛  14:27:42
这款电调 是应该有自检声音的吗?
好盈售后  14:27:48

好盈售后  14:28:07
一开机应该有多来米的声音
柳牛  14:28:14

柳牛  14:28:25
怎么就被我碰到了啊
柳牛  14:28:34

柳牛  14:36:07
那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好盈售后  14:36:56
==
柳牛  14:37:56
有劳了!!谢谢
好盈售后  14:39:01
我们刚刚自己测试了一下
柳牛  14:39:16

好盈售后  14:39:31
EZRUN-18A。35A/60A这几款上电后是没有声音的
柳牛  14:39:41
真的吗???
好盈售后  14:40:31
因为之前有玩家反应说有声音响的着电机会抖动,所以取消了这一项
柳牛  14:40:54
哦   那就好···谢谢了  谢谢了···
好盈售后  14:41:00
我们飞机电调和其他型号的车用电调还是有上电后有声的
柳牛  14:41:23
那为什么就这几个没声音啊
柳牛  14:41:34
我用过贵厂的很多型号的电调了
柳牛  14:41:48
第一次见到没有自检声音的电调
好盈售后  14:43:40
因为之前有玩家反应说有声音响的着电机会抖动,所以取消了这一项
柳牛  14:44:23
哦   那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35A的接上电机后有叫。。。3月买的好像。。

啊? 不是吧  难道售后忽悠我啊?是一个型号吗(如图)

网友:
啊,這樣神奇

网友:
神奇,赚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