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烧了 两个电调, 郁闷 !~

楼主(2010-05-06):
昨天飘飘 低空飞,撞上电线 ,掉 水里了 ! 拿起来 晒了一下 , 测试!~
电机
转速慢, 加大油门 ,电调烧了! 我今天把 换个 全新的XXD 20a 电调上去, 转速也是慢,加油门又烧了 !
是不是 电机的问题 , 真是郁闷啊 !

网友A:
换个电机和电调试试

网友B:
我也試過這情況,也燒了兩個電調,後把電機也換了!

网友C:
损失有点大。

网友D:
电机短路了 估计

网友E:
原帖由
luoxin1984
于 2010-5-6 19:56 发表
电机短路了 估计
正解

网友F:
电调一进水就挂 别抱侥幸的心里 因此原因我挂了3个电调了 玩飞机的地方有条河....................

网友G:
也可能是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