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出个招

楼主(2010-05-06):
找了两块四方的铁块想把它加工成圆的,于是先车了个轴安上打算车圆,进刀量大点就把刀尖打下来,对车床的冲击也大,车起来咔咔响,拿到砂轮上去磨又太慢。各位师傅有没有好点的办法教教我,先谢谢了

网友:
进刀量小一点
我想行

网友:
我会找把2元的焊接刀粗啃成圆的再用好刀对付。

网友:
用手锯把边缘锯掉,再用砂轮磨,再上床

网友:
用白砂轮片磨,这么大点,五分钟粗磨完成,或用锯或用钻都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也遇到过,解决的话,做起东西来方便多了

我想到的办法是:四爪单动卡盘,或者花盘,用车刀挖内孔的方法车

做把好镗刀,上铣床镗孔,

尽量多买几个尺寸的开孔器,

还有就是用氧气割,但一般的没有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大家说说,我也没解决的

网友:
就这几条胡同?关注

楼主:
谢谢几位师傅热情的帮助,用手锯一会儿就没有力气了,我很菜。进刀量小一点倒是行就是太慢,上次把两个方铁块车圆再车轴承座用了整半天,试过把它夹到台钻上2000转手拿钢锉去锉结果把锉磨平了,那砂轮去碰旋转的铁块几下就把砂轮打个坑。我想师傅们或许有更省时省力的办法

网友:
先把四个角锯掉

网友:
加到卡盘上转起来,拿角磨机上打磨片,压上去磨,感觉差不多圆了在车,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铣铣更健康!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我的角磨机坏了,车这俩铁块就是做法兰夹持角磨机上用的那种小切割片当做角磨机用,没有铣没有力气又想玩。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等我空闲时间长的时候再上床车

网友A:
这活最简单了,我常干。四个边全锯掉就好车了。没多难呀。

网友B:
哈哈
有这时间找一段这么粗的圆钢 车两个就可以了 那个轴都车了 还差这两个圆片啊
非得用这个就是用砂轮磨个大概形状 然后车 转速慢点
不愿意锯  不想用砂轮  进刀小嫌慢 进刀大了怕床有冲击 又没有太好的设备 还想玩%%

网友C:
一句到尾。LZ太懒了,有锯不锯。有磨不磨,进小刀不进,
用嘴巴咬了最好,因为还何以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活最简单了,我常干。四个边全锯掉就好车了。没多难呀。

您那锯功厉害
我如果能有您那锯功的百分之一就不会发这样简单帖子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车刀,和你这个一样的情况,我用的是T5的焊接合金车刀,一会儿就车圆了,进刀也就是0.5mm,主轴速度250,速度不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到尾。LZ太懒了,有锯不锯。有磨不磨,进小刀不进,
用嘴巴咬了最好,因为还何以吃

您说的很正确,我太懒了,以后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有这时间找一段这么粗的圆钢 车两个就可以了 那个轴都车了 还差这两个圆片啊
非得用这个就是用砂轮磨个大概形状 然后车 转速慢点
不愿意锯  不想用砂轮  进刀小嫌慢 进刀大了怕床有冲击 又没有太好的设备 还 ...

谢谢!
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慢慢干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车刀,和你这个一样的情况,我用的是T5的焊接合金车刀,一会儿就车圆了,进刀也就是0.5mm,主轴速度250,速度不慢啊

我用的车刀也不知什么材质,进刀多了就把刀尖打掉,进刀少点转速200倒是能车,后来着急1000转

网友:
搞东西最禁忌急噪 能车就慢慢来嘛 虫外圆开始  200转 自动给进大点。每转0.1MM以上,吃深0.5

网友:
小床干活就是累啊,这样的我600转粗车刀两下子搞掂,走完第二刀后就可以大口大口的吃了。

网友:
拿我这里帮你线切割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教导
是我好逸恶劳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想找捷径,我错了。
从现在开始踏踏实实去做。

网友:
旁边进刀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车刀也不知什么材质,进刀多了就把刀尖打掉,进刀少点转速200倒是能车,后来着急1000转

你也忒心急了吧?小进刀,自动走刀,总比砂轮、锉刀、锯快多了吧!一句话:懒?心急?
哦,忘了告诉你,我的床是BVB25,电机功率750W,齿轮调速为250转。撞击也不大,不用担心把床撞坏,只要刀子不坏,就不用担心撞击

楼主:
我每天工作12小时也没有星期天和法定假期,为了上班方便我就住厂子里,小床安家里了,抽出一点时间还要跑十几里路才能玩上,如果玩时间长了又没有精力上下一个班,非常羡慕那些每天工作八小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天工作12小时也没有星期天和法定假期,为了上班方便我就住厂子里,小床安家里了,抽出一点时间还要跑十几里路才能玩上,如果玩时间长了又没有精力上下一个班,非常羡慕那些每天工作八小时的

既然住厂子里,假工济私啦 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