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云等高手来帮帮忙

楼主(2010-05-06):
我的轴架从新搞过现在可以调节角度了.请问飞云师父现在桨的角度对吗?谢谢!

网友:
入水角=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讲一下入水角=0的意思吗?或者上一张图看一看正确的角度

网友:
入水角为0,起滑容易,但速度却不快,且效率低,耗电,调成2-3度试试看。

网友:
汽油船,这个浆支架也太单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一下入水角=0的意思吗?或者上一张图看一看正确的角度

夹角以船底为基线轴向上3度左右

夹角以船底为基线轴向上3度左右

楼主:
我的艇滑起好容易,油门加到三分之一就滑起了。想把艇调到最快应该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居然這個機架是沒有減震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