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的烦恼

楼主(2010-05-06):
购了九鹰260a到现在已2个星期了,可以室内和室外随便飞,真正玩还是得3,4天。付出的代价是接收机电路2块,十字头一个,主轴头一个,连杆2个,尾浆1个,烦死,请教大哥们,我想升级,不知道4#6s合适我吗?

网友:
有钱就买呀!我是没钱玩高级点的

网友:
最容易断的平衡杆没断!

最不容易坏的十字头和尾浆却坏了!

楼主:
是十字头固定大浆的固定插条,我都断了2个了。

楼主:
期待4#6s回家

不等了,刚刚购进了4#6s,想问一下长辈们,玩4#6s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
注意别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十字头固定大浆的固定插条,我都断了2个了。

这里有修复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928&extra=page%3D6

网友:
真不知道lz是怎么飞的,

猜想一定很暴力,

  "可以室内和室外随便飞"  ;  能悬停吗?

网友:
接收板可以返厂维修的。
www.nineeagle.com

网友:
楼主的集成电路板换了2块了?真是厉害,一块就150元,两块就就300米.我的260飞了三个月了电路板还没坏,就坏了3个起落架,一个尾电机,一个尾浆.

楼主:
我3个月换2块电路,我也感觉到好幸福了,像你这样换得少,我还摆一台酒请朋友喝上2杯啦。

网友:
炸机了 还不晓得收油门的 不烧板子 那还能烧什么

网友:
九鹰还是息菜吧

网友:
我的260也是啊,一星期换2个电路板,真心疼,电路板150一个啊,其他零件就没有坏过,大家想我一个新手,飞机零件没先搞坏,电路板就烧两个,可想而知这飞机多垃圾,本来想买CB180的,老板强烈推荐260,现在后悔死了

网友(2010-06-27):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及时收油门...一定烧, 我可以用手捏住桨,在不损坏一个塑料件的情况下烧掉主板,主尾电机

网友:
唉.质量阿

网友:
我的感觉还好吧,不是楼上说的那么差啊 除了控太卡通。光滑有点令人不爽外,机子真的耐炸。

网友:
玩260都要付出这么大代价,, 玩4#6, 你的付出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