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无刷电调带不动负载,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0-05-06):
我自己做的无刷电调带不动负载,高手指点啊,还没有做调速,相间大概有5v,但不能带负载,接上
电机
后,三极管发热很厉害,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在电机线间的电压基本为零,

楼主:
单片机用的89C51,程序就是置零和置1的方式驱动相应的三极管开关电路

网友A:
用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B:
楼主估计还没入门啊,无刷调调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1、置0和1可以让电机转?不能,相位不对肯定不转;
2、不知驱动方面楼主是否是行家?

网友C(2010-07-14):
只要相序對了,不檢測轉子位置一樣可以轉,跟步進電機的原理是一樣的。就算是直接用個電池依次給3相通電都能轉起來。但是不能高速起步,至少前幾步要極低速。
樓主應該檢查你端口置位的速率是否太高。用低速看看,比如100步/S,或者更低的速度啟動。

网友C:
但是既不用霍爾也不用過零檢測,哪么就無法根據轉速及時換相,只能是完全按照單片機端口置位的速率來的,而且不能用高速,如果你置位速度高了,轉子卻還沒有達到該速度,等於提前換相了,就會出現失步,然後停轉並且轉子抖動,速率再高點就連抖都不抖,只有嘯叫了。
另,你這線圈上的電壓屬於方波,應該用交流擋來測,三極管不要了,拿單片機直推大功率三極管是不是很那個啥?改低VGS的mos吧。

网友D:
估计是驱动电路做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