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废物利用所以请教大家

楼主(2010-05-06):
以前玩的电直(因该是九鹰的 说玩其实真的没有怎么玩 没有练过
模拟器
没两下就摔坏了) 现在剩下了控和接收(接收分别分配为两只
电机
和两只
舵机
) 不知道能改成什么什么固定翼。还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s27。。f117,两个舵机,,你这些东西就够了,看电机是什么了

网友B:
可以做室内小飞机。去另外板块学习吧。

网友C:
先顶
顺便同问几个更菜的问题
市面上有售80元左右的玩具遥控挖土机,MS也算四通了,如果换个马达,买仨舵机等等等等,能飞室内固定翼吗?
先谢谢LZ和各色大侠了

网友D:
能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C:
谢谢!但可能挖土机的电路板比较大,要大电机吧,然后应该不要电调吧,舵机连型号都还没搞清楚。挖土机的遥控范围也不知道。还需要潜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