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5到底怎么样接,陀螺仪,起落架开关

楼主(2010-05-07):
通道5到底怎么样接,
陀螺仪
,起落架开关
从接收机引脚是不是一个触点??还是输出多少福特?

网友A:
每个接收机不一样的

网友B:
我是Futaba 6exhp的控和接受机,第五通道玩直升机是接陀螺仪的感度线,玩固定翼是接襟翼舵机或起落架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