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加工塑料铸件的吗

楼主(2010-05-07):
材质是塑料 和电视机外壳 路由器外壳 那种差不多的 蛮硬的。直径3厘米内 ,类似齿轮式机油泵。 。只需要开2个模具即可    说白了就是主体由2个零件外加一块平板组成。2W个零件。模具加工后浇铸这方面业娱条件是否有搞头?懂行的兄弟说说。

网友:
两W个,发了,发了。
首先了解塑料的种类,用途。
可以选择凝结浇注或热压浇注。

网友:
先给你说下除了特大号的零件,一般塑料零件是注塑的,塑料成型是要有压力的,没压力就容易凹陷,冷却后尺寸变化也不较大,还有看你用什么材料了,如果尺寸要求高的话,你要去找专业的人来搞模具

网友:
2w个可不是小数目,模具要多套才有效率,一套模具要做到猴年马月去

网友:
业余没搞头的,

注塑原理看似简单,实际影响因素特多,我这阵也在找注塑厂家,也买了注塑的书临阵学习

我觉得应该关心的是这两万个零件怎样使用,是否有市场,而不要把时间耽误在自己去搞懂注塑零件上,

如果你这两万个零件连找工厂代工的钱都不能承担,那这个零件也没有必要生产了,你自己做也不会比代工省钱,除非你想自己开注塑厂

楼主: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2W个对工厂来说也不知道数量大不大 ,  如果每个零件的价格超过1块 就没搞头。我现在也正找工厂。

网友:
我是做汽车注塑件的,2W个真的没搞头,我们现在用的这么小的零件的模具至少都是3,4W一付的,当然型腔数至少都是十几个。如果LZ真的想搞可以发个草图给我,我给你出出主意。40973810@qq.com

楼主:
已经发送

网友:
注塑一般是按产品重量计算的,你的东西看你描述不重2万对注塑来说是很小的量,我估计只有50克最多了,1开4算,基本1到2天做完,(主要看你产品的壁厚情况和材料,时间相差比较大,我搞了10多年注塑了从1~2克到1000多克,如果你开好模具去叫人加工的话材料2角,加工费是1角到2角左右。

网友A:
我是做橡胶加工的,我这里有平板硫化机,也许可以帮你试试
很巧,今天刚拍了照片,后面就是我在做橡胶件,液压+加热=成型

网友:
楼主可能对产品的市场销量不太肯定,是想小金额就玩一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橡胶加工的,我这里有平板硫化机,也许可以帮你试试
很巧,今天刚拍了照片,后面就是我在做橡胶件,液压+加热=成型

你有硫化机,那炼胶机呢?能个露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2W个对工厂来说也不知道数量大不大 ,  如果每个零件的价格超过1块 就没搞头。我现在也正找工厂。

2W对工厂说是少的,如果按正规生产工艺按排,2W个产品费用在2W以上.
这个你看看吧!也许你有用的.
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1503&extra=&page=1
你的产品有多重,这点很重要的.

网友C:
LZ 如果上长期业务可以考虑下.只有这次2W的话不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如果上长期业务可以考虑下.只有这次2W的话不划算的

对.要嘛数量少点,先山寨出来几个.量大了再去按正规做.

网友:
2万只没哈搞头,开个8联装的磨具最少要5-6千,塑料材质有很多种,价格相差悬殊,LZ还不如找工厂代工,广东揭阳那边注塑厂有几千家,去那看看,2万只几天就可搞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硫化机,那炼胶机呢?能个露脸吗?

目前只有两台硫化机 ,炼胶机没有。
又不是MM,露啥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有两台硫化机 ,炼胶机没有。
又不是MM,露啥脸

呵呵,我对炼胶机有兴趣想看看.
问你问题,混炼胶能保存多少时间.就是说有产品想自己硫化,放在别人那里按配方混炼好,要多长时间内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