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购快换刀架上华飞250(多图)

楼主(2010-05-07):
求助:新购快换刀架上华飞250
改装,这个圆台怎么取下,是硬打还是带丝呀
原来是通孔的螺丝,已经敲下
既然买了快换刀架,就要用的
快换刀架括孔是不容易
只好动原装的

网友A:
太脏了,打扫下卫生吧

网友:
最好不要动原刀架,快换刀架想办法打孔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脏了,打扫下卫生吧

网友B:
我的眼睛啊

网友C:
快换刀架换刀快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眼睛啊

怎么了,对不起了,太脏,床不是看的,是用的
让妹妹给吹吹

网友:
直接割掉,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个人意见,镗一下刀架底孔。

网友:
应该可以取出来的。

网友:
自己有车床,车一刀不就完了么....

这样还可以兼容原来的刀架...
另外这个快换刀架还得自己D成和原来一样转角度和定位的才好...

我的CJM250就用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装上去用着先....迟早要改的..

网友(2023-11-02):
请问这是250-100这个型号还是250-0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换刀架换刀快很多吗?

闲的时候对好刀,换刀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