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老大请帮忙啊!~DSX7问题

楼主(2010-05-07):
就是我刚买了个新的DSX7控,现在想玩下模拟器,(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但是怎么也玩不了,一打开软件就出:
我按search后没反应,一直就那样,我控已经插上去了,但是没有设置,请问下要怎么设置啊?(DSX7控刚买的),我找到了安装说明上面说:首先 连接好 遥控器,(有些遥控器需要打开电源),将U盘模拟器插入计算机,[red绿灯亮表示当前计算机已经识别了模拟器,
当U盘模拟器的红灯熄灭,说明遥控器信号正常
,可以继续启动软件
否则要检查模拟器和电脑以及遥控器的连接是否正常,以及遥控器是否设置成PPM模式。
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PPM模式?在控里面,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告诉下我们这些用DSX7控的小弟们吧, 如果可以最好加下我的QQ:983066916,先感谢各位的帮忙啊.

网友:
你的模拟器是 多合一的吗? 是的话 换个档位(狗上自带小开关)试试 你的是连接的问题

网友:
DSX7控用模拟器时就是PPM模式,不用设。说下USB模拟器的型号,跟USB模拟器的模式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