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电池过放到3.2

楼主(2010-05-07):
头一天飞了一块忘了看编号,第二天飞的时候又拿来调了几次双桨,结果分出去就发现不对了,20米的路冷是没飞回来,半路没劲掉地上了,回家一看3.2v,唉,现在用1A充点抢救中,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不用担心,没大肚一般没事的

网友:
3.2没问题。

网友:
整组电压3.2V了再说杯具吧。

网友:
兴许还有希望的,以后大肚都是必然的

网友:
单节3.2还不算杯

网友:
这你怕叼呢。。我单节1.几V都放过,,,,大惊小怪

网友:
要看电池本身的质量,质量好的没任何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要看质量了

急救也不是大电流充电吧
应该小电流才是好的

网友:
应该小电流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锂电池的充放电特性(转贴)
锂电池放电电流不应超过3c(1.5a),单体电池电压不应低于2.2v,否则会造成损坏。采用0.2c的放电电流,电池电压下降到2.7v时,可以放出额定电池容量(500mah),采用1c的放电电流时,电池能够放出90%的电池容量,另外环境的温度对电池的放电容量也会产生影响,所以规定了锂电池放电时的温度为-20℃~+60℃。锂电池的一个特点是比较容易显示剩余电量,因为锂电池的工作电压随时间徐徐下降,锂电池放电起始电压为4.1v(4.2v),放电终止电压为2.5v。
按照500mah的aa型锂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曲线。单只锂电池的充电电压最好保持在4.1v+50mv,充电电流通常限制在1c(500ma)以下,否则会造成锂电池永久性损坏。锂电池通常采用恒流/恒压充电模式,即先采用1c的恒定电流充电,电池电压不断上升,当上升到4.1v时充电器应立即转入恒压方式(4.1v+50mv),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电池充足电时,电流降到涓流充电电流。用此方法,大约两个小时电池可以充足(500mah)。

网友:
楼上这些都不适用于动力电池。LIPO你要是放到了2.5V,寿命只有3成了

不过楼主不用太担心,我这有一组4S,整组让我过放到了4.xV,发现得早,拆开直接挂到恒压3.3V上强充一个小时救回来没有怀孕,然后平衡电桥测内阻,整组电池的内阻已经达到了90多(其中一节有40多。。。)。动力是基本没法用了,拿来改装成笔记本后备电池了哎

楼主:
用1A充了两个半小时算是充好了,发现还没有涨肚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锂电都这样,这是飞到转不起来掉下来的,如果2.5V是截止电压,那这种电池到3.2就飞不动了还算是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A充了两个半小时算是充好了,发现还没有涨肚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锂电都这样,这是飞到转不起来掉下来的,如果2.5V是截止电压,那这种电池到3.2就飞不动了还算是保护?

3.2V不带负载估计保护电路也就截在2.6-2.8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的充放电特性(转贴)
锂电池放电电流不应超过3c(1.5a),单体电池电压不应低于2.2v,否则会造成损坏。采用0.2c的放电电流,电池电压下降到2.7v时,可以放出额定电池容量(500mah), ...

说的真好,可惜我现在的电池支持45C持续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