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双翼epp机好飞吗? 也欢迎卖家进来讲解

楼主(2010-05-07):
Pulama-EPP 双翼3D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74694886
原卖家技术参数:
翼展: 800mm
机身长: 865mm
飞行重量: 260-285g 含电池
电机型号: C20 或 2208 无刷电机1450kv (另配)
舵机: 5g 微型舵机(另配)
螺旋桨型号: 8040 慢飞桨(另配)
电调型号: 20A (另配)
适用电池型号: 11.1V 500-800Mah Lipo (另配)

请教各位前辈若是这台机我改配备如下
电机型号:  2212 无刷电机1000kv
舵机: 9g 舵机
螺旋桨型号: 1047 慢飞桨 或9吋桨
电调型号: 30A
适用电池型号: 11.1V 1200 Mah 20c Lipo  或  11.1V 1000 Mah 20c能行吗?
有点担心过重或扭力过大

网友:
没有飞过,应该可以把.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顺便自己顶一下

楼主:
 路过看的很多, 愿意出手相救指导的很少啊!

网友:
我买了一架 飞的挺爽的 我用的是11.1V 1000 Mah 20c电池 浩马特 HB2827  1450KV  全重370g左右

网友:
这飞机要室内或者无风天室外才好飞。
lz的配置太重了。飞飞航线还行,要想3D,还是用轻一些的配置较好。

网友:
个人感觉1200的电池有点重了
试试就知道了,不行再改嘛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顶一下,想多听听各位的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用的桨是9吋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8043浆 9寸也能用吧

网友:
我曾经有过一架,配置:2208电机+850ma锂电+9g舵机+10*6或9*6桨,全重大概250g,这架飞机不是太好飞,横滚有点别扭,太灵活抓不住。吊机比较难。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