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过50%就金鱼尾。。。求解。。

楼主(2010-05-07):
50%以前很稳定很稳定。。如果把悬停油门设置在50%以内 飞机可以起来而且相当稳。。但是一过50%就金鱼尾。。摆动幅度比较大了。。速度较慢。。
麻烦各位分析下到底什么原因啊。。。

主轴横轴OK 无双桨,尾轴正常,尾推很顺滑。。。桨夹 桨夹中联螺丝都正常。。。

网友A:
尾桨夹轴承的问题

网友:
把感度降低!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没配合好!

楼主:
感度已经很低了。。。60%了啊。。。降到50%还是会

我试过把陀螺绑的很紧,虽然这样做不对,但是起飞5秒内不会有金鱼尾。过一会儿就又有了。。。。

网友:
内容检察主轴轴承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机因为当时忘记了有颗螺丝滑丝了 所以高速的时候震动导致的金鱼尾(低速震动小,一颗螺丝能固定住,所以造成我油门低时没有这个问题的情况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机因为当时忘记了有颗螺丝滑丝了 所以高速的时候震动导致的金鱼尾(低速震动小,一颗螺丝能固定住,所以造成我油门低时没有这个问题的情况出现)

你好,确定是电机固定螺丝的问题吗?电机震动为什么会导致金鱼尾呢?形成机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轴承的问题

能否解释一下,尾桨夹轴承的什么问题会导致金鱼尾?具体是怎样形成的?

楼主:
我不知道形成原因。。但是我确实是在把电机上紧以后就好了啊。。。。之前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确定是电机固定螺丝的问题吗?电机震动为什么会导致金鱼尾呢?形成机理是什么?

麻烦这位大大分析下吧,我也想知道 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感度应该设在锁尾稳而且不追尾的情况下尽量高,按LZ得情况如果降低感度不行就应该需要排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