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版osd终于也出来了 0530更新 飞行测试

楼主(2010-05-07):
这段时间比较忙 板子回来有些天了 但是一直没来及作出来 前两天终于焊了。。。一块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功能很正常 但是也发现了一些缺 陷

首先 按键作在板子上有点不是很方便 装进机子以后想设置的话还要拿出来

然后 本来是把gps模块集成在板子上的这样gps不使用普通接头连接降低接触不好的隐患

但是装好以后发现 天线座有点碍事 不好封膜 而且封膜的话 按键也不好按

另外前两天头脑一发热又搞了几片neo-5的芯片回来 想试下4hz的不同

所以现在 这个叫做第一版 或者 0.5版

正在全面修改设计中
1 gps还是改为外置 这样换着也方便
2 使用界面切换控制通道同时作为遥控菜单设置
3 天线跟踪板发现问题 继续完善中
4 进一步降低尺寸

一堆将要报废的扳子

终于搞出一块来

接上发射机 和我木乃伊一样的 zi6

败回来的 neo-5 和 国产 gps 模块

界面说明书

简洁显示模式
没有做什么都不显示的界面
因为俺觉得如果什么都不显示的话 我费这么大劲搞这个干吗 直接不用osd上天不就完了吗

菜单

网友:
真是春天来了,百花齐放呀

想知道几时出成品,以及价格如何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OSD越来越多...好现象

网友:
呵呵,希望价格也有优势

网友:
做工不错,焊接技术很好。

网友:
强烈支持,功能越来越强,设计越来越人性化了.

网友:
百花争艳啊

网友:
支持,osd是不是只能在固定翼上飞啊?直机飞必需得加平衡仪之类的呢

网友:
很不错啊。。。严重支持楼主出成品!

网友:
哇,又出来一版

网友:
一直关注你的版本
出来我败一套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童鞋的关注与支持

做这个东西的本意是自己diy 玩得 没有把太多时间放在上边

因为工作比较忙 所以目前只是机载部分功能完成了

天线跟踪部分的软件还没有完成

而且还没有实际飞行测试

所以只是个半成品 另外由于对这个版本有些地方不满意

现在重新开板中

所以全部完成可能还要一个月左右

楼主:
今天又悲剧了

本来在失速兄的贴子里看到 futaba 617fs 的接收机是有 RSSI 输出的

但是等我接上后却发现怎么设置都无法正常显示 晕倒 难道是我软件设计错了

后来用示波器一看 才发现617fs 这个脚输出给的是一组不同幅度的方波信号 不是模拟电压 也不是pwm

搞不清楚这个东西 是什么方式的信号

失速兄这个图片是在那里找的 有没有详细介绍 给指点一下

网友:
现在搞这类开发都很不容易,尤其是个人单枪匹马的干,又得不到技术支持,仅凭着满腔热情也是不够的。
希望借助论坛的力量大家集思广益共同获益,分享快乐!

网友:
现在还在讨论技术性的问题,我到还想提出一些操作界面的建议呢!~

楼主:
欢迎建议
我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只是单独针对我个人的情况
我用的是 617FS 接收机
因为这个617FS的rssi输出和一般的接收机不同 不能直接进行信号采集
现在打算加一段 数字滤波程序 使它可以兼容普通接收机和这种接收机

网友:
强大啊/支持一个

网友:
主要是看到第一个界面太再乱了,感觉相关的数字太多,第二个呢显示的也不是主要的数据(个人认为),所以我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了一些选择(界面上的图标和数据显示)1、最上面的飞行方向和下面的回家方向有功能上的重叠,可以在中心位置增加一个家的标志,然后飞机的位置在家的标志旁边显示飞行方向和姿势,这样更加直观。2、当前的经纬度最好是更加详细点,方便以后在丢失的时候,把坐标输入到网络地图上,那就好找多了,3、rssi是不是接收机型号接受强度?如果是的那到是个好东西,如果不是,最好增加个这个方面的显示!~4.哪个小飞机是不是直观显示飞机飞行的姿势?

网友:
其实仿独眼龙就行了,那个界面基本是标准

楼主:
主要是看到第一个界面太再乱了,感觉相关的数字太多,第二个呢显示的也不是主要的数据(个人认为),所以我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了一些选择(界面上的图标和数据显示)1、最上面的飞行方向和下面的回家方向有功能上的重叠,可以在中心位置增加一个家的标志,然后飞机的位置在家的标志旁边显示飞行方向和姿势,这样更加直观。2、当前的经纬度最好是更加详细点,方便以后在丢失的时候,把坐标输入到网络地图上,那就好找多了,3、rssi是不是接收机型号接受强度?如果是的那到是个好东西,如果不是,最好增加个这个方面的显示!~4.哪个小飞机是不是直观显示飞机飞行的姿势?

哦 我来一个个回答一下 呵呵

1 上边有飞行方向和回家方向 是看其他osd都有 就都加上了 而且我觉得都有点用  呵呵 (俺自己diy的东西当然以我的喜好来定   不过这个东西可以定制 只要改个参数就得)

没有看到中心点是因为 飞机位置在10米以内的时候就在中心点位置上 10米以外时就离开中心点位置了 而且根据距离多少也有区别(10米内在中心点位置 16飞行方向指示    10米到50米 离开一格 8方位 8飞行方向指示 50到500米 离开两格 16方位 16飞行方向指示 500米以外 离开三格 24方位 16飞行方向指示)

个人认为这个是最有用的功能 所以才在两个界面都保留了 而且菜单也没有取消显示的选项

2 经纬度已经是全部显示了  不过因为平常是没有用的 所以是经纬度交替显示 2秒切换一次 这样只要有超过2秒的视频里面就肯定有 全部的经纬度显示
经纬度显示功能是可以自定义取消的

3 rssi就是接收机信号强度 但是要接收机有模拟电平rssi输出(fm 以及部分pcm接收机的rssi信号都是这种 可以在论坛找不同接收机的rssi输出 另外目前正在解决futaba 617fs 这种rssi输出方式的解决方法 不知道其他有rssi输入的osd能不能用617fs的rssi输出)

4 那个小飞机不是显示飞机姿态的  而是显示当前的飞行方向(16方向)还包含了  大概的方位(最大24方位) 大致的距离(4个档次)回家的话就把飞机对准中心点 然后回到中心点的时候飞机就在你头上了

网友A:
换个明显的飞机标志

网友:
大家有精力最好搞个开源项目

网友:
纯精神支持外带蹭成品恶念路过。。。

网友: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价格了?飞机头的朝向对准中心点是不是往家的方向飞行了?回家的方向是几度是对准家在飞行?是0度吗?

楼主:
是 0度
下边回家方向的意思就是左转或者右转(方框左右会变尖)显示的度数
到零度就是对准家的方向了
而飞行方向是当前机头指向的方向 这两个是不同的参数
这两个方形和飞机相对原点的方位是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明显的飞机标志

不是不想换更清楚的标志
你可以试试 在12*12的点阵里面实现16方位的飞机 根本做不了这么清楚
还有 因为使用的max7456 osd芯片的特性决定了 无法实现图形模式 只能用字符模拟

网友:
说真的,有些图表和数据是有点重叠了。多了感觉有点杂了!~!

楼主:
菜单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去掉一些参数 另外除了雷达功能与 回家方向 飞机方位有重叠外 其他参数都是有用的
简洁模式下基本参数也都有了 因为简洁模式下边取消掉的各种方向 雷达功能都包含了 只是没有数字显示那么准确
且这个界面就是是仿照某名牌osd界面设置的 呵呵 但是程序可是自己一句一句编出来的啊
借用一下名牌产品的图片 不犯规吧 呵呵

网友:
设计比较人性化。几时出成品,以及价格是多少?

网友:
询价的可以休息一下,先把东西搞出来再说吧~

网友:
帮顶加支持,等楼主做好了,可以把多做的出一些,分享了广大模友,也分担些成本,呵呵

网友:
强烈要求报价

楼主:
技术论坛请不要谈论价格 呵呵
我不想被删贴

楼主:
今天解决了FUTABA R617FS 的RSSI输出问题

我的OSD上的 接收机RSSI输出 可以不当摆设了

拿在手里出去测试了一圈 为了得到较低信号 我控放在家里 关上两道门 又下了楼

测试发现 在R617FS指示灯开始红绿闪烁表示信号不好时 RSSI输出值低于15% 而我的osd在信号低于30%时遥控的图标就开始闪烁提醒

这样 对我自己的设备来说应该有个合适的缓冲时间了

其他接收机的情况不是很清楚 手上全换2.4g了 使用前应该要进行拉距测试 RSSI 强度多少是失控边缘

网友:
百家挣命的新迹象 ,越来越平民话了。支持。 报价,可以短息pm

网友B:
我觉得雷达的那架飞机换成一个三角形或箭头,可能看得更清楚.

楼主:
我就是因为觉得那个三角不好看才费这么大劲画的小飞机

网友C:
看视频,难道是在屋子里面也能收到卫星了么

大大的一个问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因为觉得那个三角不好看才费这么大劲画的小飞机

在photoshop里画一个12*18像素的灰度图像,然后写个程序读取图像的灰度值,逐行扫描,把灰度值换成相应的二进制。这样随便做什么图像都很快,想用几个7456的字符组成大一些图像也可以这样做,反正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的一个问好啊????

哦 我是坐在窗户边上的 天线放到窗户外面
调试的时候就这么搞
不过上边视频是在外面录得
定位倒是在窗户边上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photoshop里画一个12*18像素的灰度图像,然后写个程序读取图像的灰度值,逐行扫描,把灰度值换成相应的二进制。这样随便做什么图像都很快,想用几个7456的字符组成大一些图像也可以这样做,反正我就是这么做的:e ...

这俺到没想到 不过就这么点东西 随便画画也就成了 呵呵 比较懒

网友E:
那个插针一定要过孔并弯90度 才牢固
直接焊在板上不牢的

网友:
举个例子

如图:
转换为字符后:
------#-----
-----###----
-----###----
-----###----
-----###----
----####----
---######---
--########--
-##########-
-##########-
-###-##-###-
-#---##---#-
-----##-----
-----##-----
----####----
---######---
--########--
------------

转换为十六进制:
0x55,0x51,0x55,
0x55,0x40,0x55,
0x55,0x40,0x55,
0x55,0x40,0x55,
0x55,0x40,0x55,
0x55,0x00,0x55,
0x54,0x00,0x15,
0x50,0x00,0x05,
0x40,0x00,0x01,
0x40,0x00,0x01,
0x40,0x41,0x01,
0x45,0x41,0x51,
0x55,0x41,0x55,
0x55,0x41,0x55,
0x55,0x00,0x55,
0x54,0x00,0x15,
0x50,0x00,0x05,
0x55,0x55,0x55,

字符是这样,拉伸后的样子

字符是这样,拉伸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插针一定要过孔并弯90度 才牢固
直接焊在板上不牢的

所有插针都是双排的 两面焊接 如果两边是同样的就有过孔增加强度 比如地线和电源
不过就这样也确实没有弯针牢固 但是这样可以节省空间
这个也是参照其他设计来的

网友:
牛人,支持全民FP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因为觉得那个三角不好看才费这么大劲画的小飞机

我喜欢这个小飞机,我还觉得这个还是亮点呢!~!~

网友:
继续关注.出品时候记得PM我

网友:
友情帮顶 楼主想的很周到 厉害

楼主:
上次说到 用按键的方式设置菜单
存在着设备安装好以后再进行设置的时候可能还要把扳子拿出来的问题
所以改为用界面切换控制信号同时作为菜单设置及重新定位原点的设置信号(由于GPS在搜星初期给出的定位信号存在不稳定的情况 而且为了在GPS信号不是很好 搜星数量不高的时候也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设置为搜到4颗星以上的时侯就认为启动正常并自动定位原点信息 但是信号质量较好的时候随着星数增加 可能定位信息 尤其是高度信息会改变 这时可能要重设原点)
在飞机飞行速度为零高度低于50米时  迅速来回切换两次为重设原点 切换三次为进入菜单

网友:
强大啊,专业啊,忍不住再顶顶

网友:
 支持百花齐放

网友:
等楼主上机视频界面丰富不错

网友:
再次的顶下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到4幅图,其他的是XX

飞行测试在哪?

楼主:
刚刚上图到一半网络出问题了  晕倒
现在继续

今天下午终于有时间测试了一下osd
但是图传天线的位置可能不太合适 一两百米就开始有雪花点和黑屏
所以没有飞高飞远
另外摄像头减震没有做好 油门大了图像就有扭曲

还有 第一次飞没有副翼的飞机实在是不习惯 飞机姿态偏了后总是不由自主的打副翼 等到发现副翼没用的时候又手忙
脚乱的打方向 所以飞的比较晃
大家将就看看吧 呵呵

飞机第一次上天 一开始不停的转圈是飞机没有调整好

还有总算是领教到了 gps的高度计算是在是太不可靠 怪不得高度精确的话要用气压计

另外发现这个gps的刷新速度是可调的 俺也来个10hz刷新

楼主:
刚刚发现中间有段时间飞机非常不稳的时候 gps的数据也不对了 看来飞机不稳定对gps信号的接收也有影响

网友:
LZ做事很认真 ,一堆的板子都废了~

网友A:
载机没搞好是没法测试的,飞不惯无副翼就把尾舵机线插在接收机副翼通道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机没搞好是没法测试的,飞不惯无副翼就把尾舵机线插在接收机副翼通道试试看~

这样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不过只有下星期试验了

网友F:
RSSI要使用的话,是不是需要自己从接收机内引出RSSI线接到OSD上?

楼主手腕上的T梭,估计至少几K吧

楼主:
再上一段 试飞视频
这是第二次起飞的视频 第一次飞行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前轮胎飞丢了
下来也没注意 然后这次怎么推油门都不跑才发现
找了下没有找到 只好手掷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RSSI要使用的话,是不是需要自己从接收机内引出RSSI线接到OSD上?

楼主手腕上的T梭,估计至少几K吧

  不是让你看这个的
rssi需要接收机支持 需要改动接收机
但是想到一个变通的方法 如果接收机没有RSSI输出但是有信号指示灯的话也可以用
可以把接收机的信号指示灯接到rssi输入上边 这样当指示灯闪动表示信号不好的时候
rssi指示会跳动 这个时候就赶快返航就ok

网友G:
是否有自动返航?建议这个一定要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让你看这个的
rssi需要接收机支持 需要改动接收机
但是想到一个变通的方法 如果接收机没有RSSI输出但是有信号指示灯的话也可以用
可以把接收机的信号指示灯接到rssi输入上边 这样当指示灯闪 ...

恒吉fpv接收机的rssi 我已经引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否有自动返航?建议这个一定要有啊!

独眼龙有返航啊,馒头里面怎么会有肉?

楼主:
平衡功能和自动返航 预留了接口 但是软件没有写
板子上的传感器接口和舵机接口就是以后升级功能用的
暂时没有时间搞 等有空了肯定要加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ssi需要接收机支持 需要改动接收机
但是想到一个变通的方法 如果接收机没有RSSI输出但是有信号指示灯的话也可以用
可以把接收机的信号指示灯接到rssi输入上边 这样当指示灯闪动表示信号不好的时候
rssi指示会跳动 这个时候就赶快返航就ok ...
曾问过天地飞的客服,回复说天地飞接收机上的指示灯并不是RSSI。
我现在引出了天地飞6通及8通的PPM接收机上的RSSI,31136芯片上面的RSSI引脚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功能和自动返航 预留了接口 但是软件没有写
板子上的传感器接口和舵机接口就是以后升级功能用的
暂时没有时间搞 等有空了肯定要加上的

早点加上啊!价钱合适俺就订一套!

网友:
等不及了,俺想要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雷达的那架飞机换成一个三角形或箭头,可能看得更清楚.

同意

楼主:
我也同意 小飞机信号不好的时候看不太清楚
又做了无用功
准备改成箭头

楼主(2010-06-07):
6月6日飞行视频片断 更换了飞机图标
昨天风太大 很难控制 第三次起飞时一阵侧风吹来直接把飞机吹翻了 垂尾和螺旋桨都断了
再次回家修飞机

网友H:
不错 !等待更大佳音!

网友A:
我的飞机也被大风吹翻了~

网友I:
你这个电压是不是不准啊,怎么才9点伏?

楼主:
3s a123 就是九点几伏

楼主:
试传个 zi6拍得清楚点的片段

网友J:
请问楼主用什么 图传

网友K:
很强大
我也正想自己做OSD

网友L:
箭头漂移挺厉害的……

网友M(2010-07-31):
能否开源
楼主能否把这个项目小范围开源,大家一起做这样速度能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