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高手多,求助!苹果ipod的那个USB充电接口如何接线?

楼主(2010-05-07):
主要是的另外两个数据端口是需要电阻钳压3.3伏的,可是怎么弄呢?我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怎么接线啊?

网友:
帮你消灭零回复

网友:
USB线就四根,先将5V VCC和GND确ren,剩下两个是D+ D-,这两个接错不会有危害,可以先随便接上然后上机实验,通了你人品好,不通调换一下就行。必须先确renUSB的5V VCC才行,要不然会烧iPod、烧主板的。切记!

网友:
搜低压差三端稳压,LD1117就是,三只脚,一个输入,一个地,一个输出。DC5V-DC3.3V

楼主:
光接两根红的和黑的是没用的,苹果的还需要一个识别电路,好想是中间的白个绿要有一个电压。这里有接线的定义,大家看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f9dfc60100guuj.html

楼主:
另外还有这个贴子http://www.hkepc.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092307

网友:
 坛子里,真是高手云集!

网友:
抽空给你上个图吧

网友:
照我这样接4个分压电阻就好了,我做的移动电源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太感谢你了!这个图对我很有用,谢谢!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