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如何做屏蔽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现在飞机上所有的设备:电机、电调、OSD板、GPS、图传发射、摄像头、接收机、陀螺、两颗舵机、升压带滤波模块。
分布情况:基本上把各个设备都分开放置了。
前几天装机测试,发现图传天线一接近自制的飞机起落架,两颗舵机就抖个不停。所以想到了做屏蔽,以防万一。
以前看到帖子讲升压模块会干扰其他设备,现在想把容易干扰和被干扰的设备用锡箔纸裹起来并且锡箔纸接电池负极,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是否有效果?且哪些设备必须要做屏蔽?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乌鸦已经受过几次伤了,上次炸断了又让我接起来了。撇开技术烂的原因,可不希望因为干扰导致飞机失控或者图像不清晰。

网友A:
铜箔包裹接并将铜箔连接到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包裹接并将铜箔连接到负极!

谢谢版主,只知道锡箔纸到处都有,铜箔纸到哪儿买啊?

网友B:
连接到哪个负极??

网友C:
对啊,可以用锡箔纸代替吗?还有是接电池的负极还是接收机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到哪个负极??

电池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可以用锡箔纸代替吗?还有是接电池的负极还是接收机的负极??

接收机的负极不还是从电调的负极引过去的?负极都是通的。

网友:
使用铜箔包住你要屏蔽的设备,每个设备肯定都有负极哦!比如说舵机线上的负极,红正黑负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