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YT250的像真外壳如何?

楼主(2010-05-07):
我想给我的YT250穿套西装,在TB上查过,大概350左右,但不知道安装精度如何?需要自己再动手修改吗?安装后对飞行有无影响?知道的大哥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原厂为自己飞机设计的西装安装肯定没有问题,也很简单,只要先把250调试好后,把尾波箱拆掉塞西装肚子里即可,没有什么要动手改动的。安装好后对飞行肯定会有影响,机体重了,螺距要适当提高些,飞机的反应和动力性会变目,不多对250来说正好,反而显得更加稳定好飞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的250本来不是追求什么3D动作,能飞飞简单的动作就行了,3D还是给450做吧!只是和喜欢500E 的外观!

网友:
现在用这个感觉不错

我现在用的是亚拓原厂的仿F3C壳 感觉很漂亮 做工也很考究 非要找缺点的话就是有点费电 6分钟下来3.7左右 你可以考虑一下:loveliness: